拆泉盛uv-k5 配的刷机线 定义

楼主(2023-11-14):
(图片)

网友A:
USB转TTL?USB插电脑上在设备管理器里看看COM口的设备显示的是啥?

网友A:
3.5接TX的脚不应该是接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接TX的脚不应该是接地吗?

测量出来的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转TTL?USB插电脑上在设备管理器里看看COM口的设备显示的是啥?

看不出来

网友B:
这条线是原厂搭配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转TTL?USB插电脑上在设备管理器里看看COM口的设备显示的是啥?

就是USB转TTL,有的还需要二极管

网友A:
不要点进去,这里可以看到

  w

从你的图片看,应该就是一片USB转TTL的芯片

网友C:
感觉串口大部分都是PL2303什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3.5接TX的脚不应该是接地吗?

那脚一接地就会自动发射除非触发uart中断才不会自动发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条线是原厂搭配的么?

看做工不像是原厂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串口大部分都是PL2303什么的

常用的就那几个 PL2303 CP2102  CH340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脚一接地就会自动发射除非触发uart中断才不会自动发射

学习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点进去,这里可以看到

  w

还是一样的,如果有的化我都发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转TTL?USB插电脑上在设备管理器里看看COM口的设备显示的是啥?

就一个USB转TTL信号的线。电脑里就显示串口号而已。不会有其它什么东西了的。

网友E:
我UV5R的写频线都是自己做的。一个2.5头一个3.5头。再加一块USB转TTL板。。。
只要知道K头的写频线定义就可以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插头,不常见,杜邦接口的比较常用。

网友:
既然仅用到TX、RX、GND,为毛数据线还要搞成两个并联插头?一个插头不够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UV5R的写频线都是自己做的。一个2.5头一个3.5头。再加一块USB转TTL板。。。
只要知道K头的写频线定义就可 ...

我觉得都是同一个东西。只是一个隐藏了名称。你用的什么型号的板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都是同一个东西。只是一个隐藏了名称。你用的什么型号的板子呢?

...

CH340的。之前公司做项目剩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