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不开机的“飞音F.AUDIO”MP3并求助

楼主(2023-11-14):
当初买的时候是用于汽车上,汽车通电,MP3自动开机,汽车关电,MP3自动关机。但屏幕应该是oled屏幕,久了,老化。到最终不显示。但还能开机关机播放。现在连机都开不了。拆开看看,只有万用表,求助能否开机(有LED指示灯,指示充电和开机),应该从哪里检测?充电模块应该没有问题,现在电池是4.2V。插电灯不亮,屏幕不亮。

网友A:
建议直接扔了。
你会感谢我的。

网友:
不用修了,现在可以买个蓝牙接受模块,搞定

网友:
电池有电,可以量下电感,主芯片供电电压。

网友:
有虚焊的吧!

网友:
不值得修了

网友:
屏幕应该是oled屏幕 ------ 看有背光灯没有,有 应该是 LCD 屏 ,没有才是 oled 屏幕
只有万用表,修不能开机 需要长期的经验。微电脑控制的设备查 微电脑正常工作需要的四要素

网友:
这种屏幕很容易老化的,也许固件丢了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这个主控是厂商自己打的标吧, 芯片应该不是自研, 肯定是remark的, 分析一下外围电路看是哪家的方案, 找对应的固件和刷新程序, 先软后硬

网友:
虽然有万用表,但是自己又不知从何处下手查找原因,一点没有维修的基本常识,建议还是扔了吧!

网友:
修理这个,需要很强的理论知识和很高的动手能力。楼主如果不具备的话,建议扔了。

网友:
查芯片 查供电

网友B:
没有看到闪存,是不是只能插卡使用?

楼主:
好的,丢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到闪存,是不是只能插卡使用?

是的。设计就是如此

网友(2025-04-14):
引用 网友A:
建议直接扔了。
你会感谢我的。

还有的用的比现在几块的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