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烟斗剃须刀 sc-w301u,电池这么小!偷工减料啊

楼主(2023-11-14):
用两次就没电了,拆了,不犹豫

电池这么小!偷工减料啊

网友:
名字好听,烟斗牌。

网友:
价格在这摆着,只能妥协le.com

网友:
还是品牌电池。

网友:
标准镍铬,不算偷工减料吧

网友:
电池坏或没充满吧,正常的应该也能用上20来天

网友:
1.2V镍铬电池的

网友:
自己换电池

网友:
600 ma H 电池,好多剃须刀 里面的都这样。

网友:
飞科剃须刀也是这么大的

网友:
电池哪里小了?600mAh镍镉一般只有镍氢2000mAh的 1/3电量左右。镍镉就是这么渣,要大容量换镍氢。

网友:
600mAh镍铬电池,是不是电池坏了?

网友:
容量应该是够用的!

网友:
充电10小时使用10分针啊

网友:
这是正常容量吧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容量很难说啊

网友:
我买的飞利浦,充电2小时使用5分钟。。后面还是5号电池的好用。。

网友:
我和你一样使用烟斗牌剃须刀,十几块钱一个,电池与你一样的。由于我胡子不多,五天左右刮一次胡子,一个月充电一次。剃须刀整体很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