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波纹大得离谱的山寨充电头

楼主(2023-11-14):
手头一个很明显山寨五福一安的充电头,测了一下,输出波纹800多mV(1A负载时),大得离谱,砸了拆开看看。

三无山寨产品

负载1A时波纹峰峰值(VPP)为831mV。

作为对比,同样条件下,正宗苹果5V1A充电头的波纹VPP为11.4mV,确实优秀。

这个充电头反正不会用了,砸开看看。

板子很简单,就那么几个元件,用的是S7142S AC-DC电源芯片。

470微法的电解电容,也没有鼓包。

这个精简得不能再精简的方案输出电压波纹会大得这么离谱么?
不太懂。

网友A:
测试条件影响很多,可以接电池测试一下,你这个电子负载是否自身产生纹波。测电源纹波最好还是用冷却电阻作为负载

网友:
整这么长的脚,估计电容某些参数不行导致纹波大

网友:
便宜的充电头就这样

网友:
估计主要原因还是电容的质量不行

网友B:
纹波还是其次,这个PCB太小,初级和次级缺乏安全间距,要是有雷雨天可以体验渡劫,把人送上天啊。

网友:
这间隙,很容易电死人的。

网友C:
输出就一个电容,没有CLC滤波,脉冲会很明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纹波还是其次,这个PCB太小,初级和次级缺乏安全间距,要是有雷雨天可以体验渡劫,把人送上天啊。 ...

头像妹子可以啊,秀外慧中,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条件影响很多,可以接电池测试一下,你这个电子负载是否自身产生纹波。测电源纹波最好还是用冷却电阻作 ...

是的。手头有铝壳电阻可以用于做电子负载。
不过我之前比较过,这个电子负载和铝壳电阻对波纹的影响没有区别,所以这次偷懒用了电子负载,主要是为了方便调整负载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纹波还是其次,这个PCB太小,初级和次级缺乏安全间距,要是有雷雨天可以体验渡劫,把人送上天啊。 ...

是啊,所以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就一个电容,没有CLC滤波,脉冲会很明显。

是啊,最简陋的滤波方案。

网友:
用纯阻性负载  会好很多

网友:
用在不太重要的地方还可以

网友:
有个大的绿色电容的一根引脚是不是插错了呀!

网友:
初级次级间隙太小太小,没3c认证,插头你磁铁吸一下看看。建议扔了。

网友:
不太重要的地方还可将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像妹子可以啊,秀外慧中,介绍一下

这个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