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咸鱼明坤60V电动车铅酸电池充电器,疑似翻车,充到74.3V也没转灯

楼主(2023-11-14):
昨天咸鱼买的这个明坤充电器到手,个人卖家说是换锂电闲置的,只用了一年,到手成色一般,里面有泥沙,不是泡过水就是经常在户外用。拆开清理一下,换新国标输出线,开始测试充电。
之前电动车加装了哈啰智能芯,有电压显示功能,正常充电器输出限制在73.5V左右,这个充到74V多还没转灯,怕是有问题赶紧拔掉,这时候换其他充电器再插上直接是绿灯。

外观,清洗了外壳:

电路板背面,有一层透明防水层:

电路板上明坤的标志,电路板2022年:

变压器上的字迹,明坤60V3A,2019年48周:

主电容,直接有个自行车标志:

主电容400V120uf:

几颗管子:

网友:
最好看看末段电流,这玩意满了稍高点没事,浮电

网友:
铅酸电池  比较耐充   应该没啥事的把

网友:
我见过2个人的电动车,都是更换了新电池,五六个,然后充电器不对,新电池充爆,已经提醒过充电器不对要更换掉,结果说计时间拔,然后还是忘记了,都鼓了,又花几百块更换

网友:
我的哈罗芯只显示电量,不显示电压

网友:
60v铅电池标准充满是69v,极限72v,一般电池上有写,锂电池不同,不同锂电池也不同。

网友:
如果表准确的话,74V高了

网友A:
这是要把蓄电池往鼓了干啊。

网友B:
三段充电器,74不高。是在第三段高恒压流程。这个电压等多10来分钟就转了。拔掉重新插不充就是正常的了,第二段跳过了不会启动第三段。如果74了插上又充了就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段充电器,74不高。是在第三段高恒压流程。这个电压等多10来分钟就转了。拔掉重新插不充就是正常的了,第 ...

如果不喜欢三段式,把一个电阻拆了就能变两段。大概69-70转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把蓄电池往鼓了干啊。

楼主是充锂电

网友:
楼上专业,一看就明白了原理

网友:
充电器做工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这就是把电池充鼓包的祸首

网友:
撕掉的标签应该是写 铅酸 充电器。不是锂电池的。

网友:
充电器做工还 行

网友:
现在都减配的厉害

网友:
换个充电器不值钱、但把电池组充鼓了得不偿失。

网友:
看电源上标签只是注意事项,没有技术参数,会不会是充铅酸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