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充电宝电池拆下来装到玩具车上,这样行吗

楼主(2023-11-14):
就是充电宝一年也用不上一次,就想着电池拆下来买个充电保护板装玩具车上
看电池型号是IMR18650,代表锰酸锂电池
把电池拆下2节并联放进18650电池盒里,然后装一个TP4056 1A锂电池充电板模块
请问各位老师,这样行吗。TP4056能给锰酸锂电池充电吗?

楼主:
问了几个卖家,有些说可以,有些说不确定然我自己试试,有些说不行。我郁闷了

网友:
干就完了,整
你玩具车上的电池输出电压是多少?3.7V?

网友A:
确保输出电压与原车使用的电压相同就行,为啥不用充电宝里的充电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保输出电压与原车使用的电压相同就行,为啥不用充电宝里的充电版?

充电宝里有8节电池,想分成4组放在不同的玩具车上,充电宝里的电路板只有一个,那要排队充电了。所以就买了TP4056

网友:
4.5V供电的电动小玩具一律改掉,14500锂电池或者软包锂电池更容易放得下

网友:
8颗核弹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电压一致应该可以,有没有温度保护?充电更安全

网友B:
可以,不过要注意输出电流大小,如果玩具需要的电流小那随便什么电池都行,如果像遥控车船这种大电流的,可能要用大倍率的电芯才能玩得起,我自己给娃的赛车改了锂电,原配的镍氢充满只能玩十几分钟就没电了,改了锂电充一次至少能玩半小时起步,充一次电玩到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宝里有8节电池,想分成4组放在不同的玩具车上,充电宝里的电路板只有一个,那要排队充电了。所以就买 ...

网上去淘一下锂电池变压充电版,几块钱一个很便宜,板子很小,多买几个备着用,我自己家好几个用干电池的电器,我都改成锂电池了。

网友:
多节电池串联充电,还是用带有均恒功能为好

网友C:
4056充满电压是4.2V,锰酸锂电池也是4.2V,使用没问题,如果是单节使用,建议充电电流改成0.5A

网友:
只要电压一致,更换充放电管理电路,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锂电池保护板要大电流的,不然玩不了…

网友D:
当然可以,家里有个遥控车是6串镍氢7.2V的,扔了两节18650进去,跑起来嗷嗷猛,起步直接烧胎。
你这如果是3串的,用两节锂电并联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可以,家里有个遥控车是6串镍氢7.2V的,扔了两节18650进去,跑起来嗷嗷猛,起步直接烧胎。
你这如果是3 ...

哈哈哈厉害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过要注意输出电流大小,如果玩具需要的电流小那随便什么电池都行,如果像遥控车船这种大电流的,可 ...

是的我的初衷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56充满电压是4.2V,锰酸锂电池也是4.2V,使用没问题,如果是单节使用,建议充电电流改成0.5A ...

感谢老师解答,原配是1A的,如果不改,至少两节并联充电,是这个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