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我没见过的19V电源适配器主板

楼主(2023-11-14):
上次笔记本电源炸鸡无能为力后去买拆机板来更换,无意中看到这主板构造奇特,当时想买来看看原理后来想到没什么用处,后来过几天心念念还是去买来了,咋一看3个变压器最大那个变压器应该是个pfc,后面我看不懂构造了,两个主控控制的4颗mos两个变压器还是串联的,又是共用一个磁芯,搞这么复杂是为啥,我以为有多先进最后又是一个二极管整流的。有没有大神给分析一下电路?

网友:
估计是双路输出?

网友A:
右下那个芯片是pfc控制芯片,推动下面两个并联的7A400V场效应管,控制也铜皮那个电感,升压到380v在大电容器上。左边芯片的主变压器控制芯片,半桥拓扑,推动两个3A800V场效应管开关管轮流交替工作,理论上这两个耐压500v才合适,800v内阻会比较大,一个功率管的才用700-800v的。散热片有贴铜箔,就像铝合金底板的led照明线路,上面看那个贴片的是整流管,共阴的双二极管,规格应该是10a100v或者150v。这一种电源里面散热片也贴线路铜箔还是第一次见。看电容器,这个应该就60w以下。

网友:
前面那个估计是主动PFC吧,后面那个是输出变压器,看到只有一组输出,就是形状少见。

网友:
用料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下那个芯片是pfc控制芯片,推动下面两个并联的7A400V场效应管,控制也铜皮那个电感,升压到380v在大电容 ...

完美的解决了楼主的疑问!!!

网友:
谐振变换器吧

网友:
用料足。尺寸也大

网友:
还是可以的呀!

网友:
谢谢分享,又长见识了

网友B:
散热快难道不是铝的吗?上面还有电路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快难道不是铝的吗?上面还有电路元件?

铝基板折的散热片,铝基板本就是为散热而生的。

网友C:
这么稀疏的布局,山上的???

话说本子电源适配器大把人出二手,二十来块钱买个原装的不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稀疏的布局,山上的???

是啊山上的,主流笔记本电源一个mos还搞定,它用了4个马来西亚产的意法半导体mos管子,而且功率才70来瓦呢你说是不是脱裤子放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山上的,主流笔记本电源一个mos还搞定,它用了4个马来西亚产的意法半导体mos管子,而且功率才70来瓦 ...

看不懂,不过之前看到大多数本子电源拆鸡图里面的元件都很紧凑...

楼主:
花时间装起来,垃圾垃圾,空载21V,拉到了17V才4A,看来就是个3A的电源。我就说变压器那么小嘛还没有pfc个头大。关键之处来了,空载功耗3.5瓦。我去这就不能忍,效率满载最高时有79%,跟另外一个适配器差不多。反正这些常见的开关电源效率基本80%以下

网友:
好电源呀,这类带Pfc的成本高,山上肯定不会做的。

网友:
你吃糠电容,用料、做工都很不错!

网友:
这算啥,再烂的我都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