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个温控探头,用什么样的更换啊,没见过啊

楼主(2023-11-14):
看标识,是pt100型温度探头,却只有2个接线端口?而原装探头就更奇怪了,怎么是4根线?却2根,2根的接在一起? 这个要怎么换探头啊?买正常3根线的能接吗?

一般pt100,不是3根线吗?

网友A:
PT100 铂电阻传感器有三条引线, 可用 A 、B、C(或黑、红、黄)来代表三根线, 三根线之间有如下规律: A 与 B 或 C 之间的阻值常温下在 110 欧左右,B 与 C 之间为 0 欧,B 与 C在内部是直通的, 原则上 B 与 C 没什么区别.仪表上接传感器的固定端子有三个:A 线接在仪表上接传感器的一个固定的端子.B 和 C 接在仪表上的另外两个固定端子, B 和C 线的位置可以互换, 但都得接上,。如果中间接有加长线, 三条导线的规格和长度要相同。热电阻的 3 线和 4 线接法:是采用 2 线、3 线、4 线,主要由使(选)用的二次仪表来决定。一般显示仪表提供三线接法, PT100 一端出一颗线,另一端出两颗线, 都接仪表, 仪表内部通过桥抵消导线电阻。一般 PLC 为四线, 每端出两颗线, 两颗接 PLC 输出恒流源, PLC 通过另两颗测量 PT100 上的电压,也是为了抵消导线电阻,四线精确度最高,三线也可以,两线最低,具体用法要考虑精度要求和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PT100 铂电阻传感器有三条引线, 可用 A 、B、C(或黑、红、黄)来代表三根线, 三根线之间有如下规律: A 与 ...

跟着大神学习了,谢谢

网友B:
常用探头,没什么特别的,不过价格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用探头,没什么特别的,不过价格不低

目前还没有人讲清楚

网友C:
用过2线的很便宜但误差很大,跟品牌有很大关系,工业用的3线的比较普遍,大牌质量有保障。

网友D:
pt100有2线,3线,4线,精度不一样,最差2线,最好4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pt100有2线,3线,4线,精度不一样,最差2线,最好4线

4线应该接在4个接线柱上面吧?

那这个算2线还是4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4线应该接在4个接线柱上面吧?

那这个算2线还是4线啊?

看图片,原装探头应该是4线,但是控制器是两线的,4线探头也可以当2线用,换探头的话,4线没必要,一来4线不好买,二来控制器不支持,就2线就可以

网友:
PT100 两根线就可以了,,就是测量个电阻值,但是接线长度的铜线也是有电阻的,导致温度误差。。

PT100 三根线常用,,三个接线柱,一次测两根,表里面减去接线铜线的电阻,就是精确的温度 电阻值。。

四根线更精确,四个接线柱。类似万用表的4W电阻档。。
同侧两根线一并,就是类似   PT100 2根线测量方式。

网友:
看这探头的引线,是四线当成两线用了,因为这探测器的精度不够,没有四线接头,所以楼主买两线探头就可以用了。

网友E:
四线 三线两线都是在一个电阻的两端引出了的。目的就是消除或减弱线材的阻值对温度显示的影响。颜色相同并一块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过2线的很便宜但误差很大,跟品牌有很大关系,工业用的3线的比较普遍,大牌质量有保障。 ...

距离不太远影响不大,根据分度表显示,连接线每增加0.38欧姆左右的阻值显示温度就高一摄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线 三线两线都是在一个电阻的两端引出了的。目的就是消除或减弱线材的阻值对温度显示的影响。颜色相同并 ...

是温控表坏了,2线的温控表买不到,请问买3线的温控表,这种4线的探头可以接上去吗?怎么接呢?

网友:
楼上回复的很有价值,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温控表坏了,2线的温控表买不到,请问买3线的温控表,这种4线的探头可以接上去吗?怎么接呢? ...

四线把任意一对颜色相同的线两并在一起就可以作三线的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