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可调电源给电池充电吗?

楼主(2023-11-14):
手里有几颗18650,还有一块12V10A的铅酸电池,都没充电器。突然想到是否可以用可调电源给它们充电呢?可调电源输出的电压电流都可以调,除了充电时间需要操心外,应该可行吧?

如果可行,给一颗2500MAH的18650冲电,用多少电压电流,冲多久?给12V10A的铅酸电池冲电,用多少电压电流,冲多久?谢谢。

网友:
当然可以,我做那个充电器就是个可调电源
一般慢充是容量的十分之一,例如2500mah,充电电流就是250ma,快冲就根据你需要,一般不超过慢冲的十倍,一般五六倍比较稳当。

根据电池满电最高电压设定好可调的输出电压,然后设定好恒流,就可以上电池充了,这种方式缺点是后期充电比较慢,相对于专用充电器。

网友:
没问题,可以的,但是长期还是用专用充电器省心

网友:
既然是闲置电池,肯定选小电流充电,我原来都是用可调电源充电的,
注意电池的截止电压,比如18650最高到4.2V,电源输出我一般就调节道具4.3V,感觉毕竟可靠
,没充坏过电池。

网友:
18650,充电电压4.2v,电流0.3-0.8A
铅酸电池,十分之一电流1A,13.8v,老化的电池设置不超过14.4v,
因为限制了电压,所以不担心过充电。但是有一些电池要电压稍微高一点,不然充电电流很快变太小,充电时间需要比较长,如果调高了,在估计dao80-90%d时候还是要降低才安全,当然也可以人为停止,设置个闹钟或者定时器开关,有定时器开关控制,充电电压就可以稍微提高一些让充电电流稳定。

网友:
一般选10分之一,最好不要超三分之一、

网友:
一般都是用可调电源救饿死的锂电池,一点点调高电压,等电流往上升,电流维持在500ma以下,等电压升到3.7v,取下来用充电器充。也可以加上保护板,继续用可调电源充。

网友:
当然可以了!!!

网友:
调好电压就可以了。
我都是直接调好电压就充。电流都不限。。如果电池没什么电了。都是直接最大电流充进去的。。我的可调电源可以输出6A。。有时候单节18650都是6A充的。。。反正电池都是拆出来的快报废的电池。坏了就丢垃圾筒的。。

网友:
可以充,建议串个肖特基二极管防止倒灌。

网友:
能给电池充电只要不过冲就行

网友:
只要有恒流功能就可以冲, 只是有些电源要不能防倒灌导致意外断电会损坏电源

网友:
前面都是大神级别

网友:
可以,只不过一旦 接反,损失比较大.
临时凑合下可以,长时间这么干,早晚要反接翻车.

充电器,dc口,本身就是可以防反接的.
可调没有dc口,容易搞错,一旦搞错.....损失大了.

楼主:
今天用可调电源给12V10A铅酸电池充电,电压13.8V,电流1A。
发现开始充电,电流是0.99A然后一路下降,两小时过去了,电流是0.44A.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完全可以,只要电压电流设好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用可调电源给12V10A铅酸电池充电,电压13.8V,电流1A。
发现开始充电,电流是0.99A然后一路下降,两小 ...

压差小了电流就下来了。

网友:
用可调电源应该可以。

网友:
经常这样充   但是得记得经常关注    不然小心充坏或者爆了

网友:
6A充18650电池,是不是会很危险,怕是充不到1分钟,电池就会很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