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丝印WS=D2L的五脚芯片是啥?

楼主(2023-11-14):
请问各位师傅这个五脚芯片是啥?丝印WS=D2L,网上查不到。无线摄像头电路板上的。
就是左上角那个五脚芯片。
感谢!

网友A:
你是要买,还是问问?

网友:
往另外一个摄像头供电的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买,还是问问?

我是问问,想知道它的参数,比如耐压值啥的。感谢

楼主:
这是无线摄像头主板上的,设备供电是5V,因为设备供电有一个区间,就想知道这个芯片最高不能超过多少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