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汽车的GPS定位装置在什么地方安装着

楼主(2023-11-14):
买小轿车的时候用的是分期付款,车上貌似安装了一个GPS定位系统(感觉这就是4S店极力推荐让你使用分期付款买车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一个坑),都六年了,这个gps装置在分期到期后就不能用了,现在忽然想起来这玩意还在车上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安装着,问问大家想把它拆下来。

网友:
我的是在头灯那里

网友:
我得在后视镜里面。

网友:
不同的地区安装方式不同。最早的是破线安装的。后来的是接保险盒,再后来是obd的。先检查保险盒看看有没有接线出来。有的小工直接把线绕保险丝上插进去。
按揭车辆不是高风险的,一般不会装好几个。

网友:
还真不知道耶,我老婆的车当年也是分期付款买的。没说过有GPS 定位这事。。

网友:
看过拆出来五六个定位器的,大部分用电池的,自动失效了。

网友:
一般是安装在你想不到的位置,如左右后视镜,车尾灯箱,车底靠外边沿等隐蔽地方,但是限于电池供电的续航,一般也就几年时间失效。

网友:
能安装的地方很多,甚至油箱里都能装,想拆必须大拆才能找到,特别是贷款车和抵押车

网友:
用铁粉,一点一点倒在车上,
哪里吸住,就是哪里。

网友:
前几天央视报道贴GPS这都成产业链,从停车场数据库爬出车辆位置贴GPS然后再拖走

网友A:
现在一般银行分期,车企分期都不会装了吧。都是外面那些私人分期,抵压车才装吧。。

网友:
两次在4S贷款买车,都没装GpS,倒是自己装一个,知道车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一般银行分期,车企分期都不会装了吧。都是外面那些私人分期,抵压车才装吧。。 ...

只有买车的时候才会详详细细了解各种情况,现在有车了也不打算买新车,对于现在车市什么情况完全没关心也不关注。不过当时我买车的时候本来是全款买车,被4S店的销售人员一顿忽悠说什么分期怎么怎么划算,后来算算帐,还是全款买车最划算,包括这个GPS都给你扣了几千块钱好像,所以我如果再买车,能全款,谈好价格,不管销售怎么巧舌如簧,坚决不听他们忽悠。

网友:
非常麻烦,有那闲工夫不如干点别的。看直播平台那些,好多车子都拆散架了,大小零件螺丝内饰板线束……有塞油箱里或者大梁里面。

网友:
现在我们的按揭车都规定要装GPS,在挡风玻璃明显处贴这种天线

网友: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人藏不了。我见过油箱里面藏的,C柱里面,B住里面,后叶子板,前叶子板,防撞溃缩区域里,大梁里,防火墙里的。至于地板下面,座位下面,仪表板里,座位里面,后玻璃下面的都是小儿科

网友:
这是到多少万级别的车才会装吗?

网友:
我的车自带定位,车行说无需加GPS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买车的时候才会详详细细了解各种情况,现在有车了也不打算买新车,对于现在车市什么情况完全没关心也 ...

也不全是的,有些带补贴性质的,免息贷款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看小黄鱼里出来好多拆GPS的,说是有屏蔽地库,包拆干净。我在想会不会是直接把车开进一个集装箱里边,关上大门就收不到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