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个灯板想加强散热能把铝基板用导热胶粘在铁外壳上吗?

楼主(2023-11-14):
貌似这个是不隔离的电源,铝基板应该带电吧?家里漏电开关会跳闸吗?

另外如果改小电流改哪个电阻?

网友:
加个风扇不是好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铝基板背面有电?
应该没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铝基板背面有电?
应该没电吧,

铜皮和铝基板隔这么近,不漏电? 90%的灯板,后面都有几个支柱,特意不让铝基板碰铁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皮和铝基板隔这么近,不漏电? 90%的灯板,后面都有几个支柱,特意不让铝基板碰铁壳的 ...

设计是应该不漏电,
但你的担心是对的,
有可能会发生漏电情况。
那是意外情况。
再一个用导热垫或导热硅,
这二个东西本身也不导电吧?

网友:
不知用的什么型号的芯片,你查查它的引脚功能,不就知道怎么改了

网友B:
这种灯板一般都好不到哪去。一个是散热。。一个是电源。
总之别想着用太久。。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在数码之家论坛还是该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灯板一般都好不到哪去。一个是散热。。一个是电源。
总之别想着用太久。。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在数码之 ...

确实,几块钱的东西也不能指望用多久!

网友:
理论上你用到报废也不会漏电的,绝缘涂层可以耐300度500伏!

网友C:
限流电阻一般都是几欧姆的,看你电路应该是双色的吧,应该R1,R2改大一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限流电阻一般都是几欧姆的,看你电路应该是双色的吧,应该R1,R2改大一点就好了 ...

不是双色的,,是两个线性恒流ic并联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双色的,,是两个线性恒流ic并联的

图上电阻看不清楚,就只能看见R3比较大,应该是启动电阻,就只有R1和R2是限流电阻了,你看下是多少欧的就知道了,一般都是几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上电阻看不清楚,就只能看见R3比较大,应该是启动电阻,就只有R1和R2是限流电阻了,你看下是多少欧的就 ...

是两个24R的,我改成36R试一下

网友D:
改R1和R2就好,很多灯板都是这样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R1和R2就好,很多灯板都是这样的电路

R1和R2从24R改成36R,,功率从15.8W降到10.8W了,差不多了,太低了又怕亮度不够了

网友:
这样的板点亮10分钟功率会降低

网友:
可以把铝基板用导热胶粘在铁外壳上,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漏电问题。

网友:
把散热片用导热硅脂粘上就行

网友:
直接换驱动,好坏看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