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移速黑色塑料壳8G硬盘,丢盘后修复成功

楼主(2023-11-14):
同事的8G优盘用着就打不开了

外形如下

试着用ChipGenius看主控,无法检测
拆开看后主控是 芯邦CBM2199E

按照网上办法短接主控14-15脚后插优盘,成功识别主控

量产中

量产后

测试一下

修复完成

网友:
写入12M也很快了

网友:
32G只有8G可用么?
是ce掉了还是次品片

网友:
黑胶科技啊

网友:
cob封装用着还是有点儿不放心啊

网友A:
手头有个2199E黑胶的,试过很多个版本一直搞不定,写配置表错误之类的,这个新版能发个其他盘分享吗?-55家元伤不起~

网友B:
你这画红线的不是11和12脚么

网友:
看背面,像是SD卡飞线然后用邦定封装固定

网友(2023-12-21):
引用 网友B:
你这画红线的不是11和12脚么

到底短接那二个,楼主说的是14与15,但画的是11与12

网友:
SD卡再利用

网友:
楼主的是2199!是11脚和12脚!

楼主(2024-04-05):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个2199E黑胶的,试过很多个版本一直搞不定,写配置表错误之类的,这个新版能发个其他盘分享吗?-55家 ...

你私信我个邮箱,我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