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凹特曼!米沃奇(MILWAUKEE)M12 FUEL内嵌式电动棘轮扳手赏析

楼主(2023-11-14):
无绳电动棘轮扳手是众多汽修工,机修工,暖通工程等专业人士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各大电动工具品牌也提供了丰富的产品供用户选择。目前TTi创科实业旗下的米沃奇(Milwaukee)品牌上市了一款有所创新的M12 Fuel内嵌式电动棘轮扳手3050电动工具开眼界今天就跟大家一起看一下这款产品。
3050基本性能参数
电机:无刷
最高输出转速:350RPM
最大输出扭力:60ft-lbs
输入源:M12电池
普通的电动棘轮扳手,要么转速高要么扭矩大,很难做到两者兼顾。而米沃奇3050这款产品得益于采用了无刷电机,可以提供高达350RPM的输出转速及60 ft-lbs的输出扭力,做到了两全其美。
3050之所以命名内嵌式棘轮扳手就是因为其头部没有采用传统集成在主机上的的四方头输出头,而是直接设计成了一个内六角的孔位。这样一来,传统的标准套筒因为其设计为适配四方输出轴而不是内六角孔就没法在这款产品上使用了,所以米沃奇随机附送了一套共计13件的输出头套件,它包括8mm–21mm套筒,1/4英寸和3/8英寸传统方形转接头,以及一个1/4英寸批咀适配头。
3050搭配套筒及转接头,可以做到一机三用,而且主机的内六角孔位是支持套筒及转接头双向插入的,极大的丰富了其使用场景。
3050主开关为调速开关,根据按压的不同程度予以不同的输出,而且主开关前方还设计了一个开关锁止键。当然,用户还可以不开启主机,仅仅将其作为一款手动棘轮扳手使用。
3050内嵌式输出头设计使得主机比竞品集成输出头设计减薄了3/4”,外加多达到15.2英寸的总长,使得这款产品在一些狭长的工况下也能游刃有余。裸机重2.3磅,配2.5Ah高输出电池后重量为2.7磅。
考虑到棘轮扳手经常在一下光线不是很好的狭小空间使用,米沃奇3050这款在手柄与输出柄衔接的部位正反两面设计了两个LED灯,可以方便用户使用。此外,主机还集成了电池电量显示,用户可以实时掌控电池电量的使用状况。
价格方面,裸机售价 299美元,套装版本售价399美金,除主机外还有一个2.5 Ah高输出电池及充电器。当然无论哪个版本13个套筒及3个转接头的套件都是随主机附送的。
综合看来,电动工具开眼界认为米沃奇/美沃奇这款3050 M12 FUEL内嵌式电动棘轮扳手在保持强劲输出的同时又有所创新,大大减小了工具的厚度,是一款值得入手的产品,您认为呢?

网友A:
很想知道这货内部传动结构是怎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想知道这货内部传动结构是怎样的?

官网有PDF。

网友B:
这货牛逼,用的是专用套头,丢一个单配估计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牛逼,用的是专用套头,丢一个单配估计不便宜

一个套筒大概6.2美金的样子
[ttachimg]197414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想知道这货内部传动结构是怎样的?

我理解的原理如下,各位老大若有异议敬请提出,大家一起讨论

  • 1) 电机通过齿轮组件#24#25#26实现减速加力后驱动动力轴#21旋转
  • 2) 动力轴#21前端有一个偏心的凸起的柱位,凸起柱位装上轴套#6后配入摆动支架#102U型槽位
  • 3) 动力轴#21旋转带动摆动支架#102左右摆动
  • 4) 摆动支架#102通过其内齿与输出头#101的外齿配合,驱动输出头#101单向旋转,从而实现动力最终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的原理如下,各位老大若有异议敬请提出,大家一起讨论
  • 1) 电机通过齿轮组件#24,#25,#26实现 ...

  • 牛批,应该就是这样的了,开始我还以为是齿轮带动的呢。

网友:
    这个我就只能看看。

网友:
    只能看看,用不起用不起啊

网友(2024-02-27):
    动力输出牛批

网友:
    专业工具不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