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型号电力猫可以搭配使用么?

楼主(2023-11-14):
还是同个牌子的电力猫才可以搭配使用

网友A:
同品牌都不一定能一起用。。。
这个要用的技术一致。。。
建议用官方写了能配合在一起的型号。。。

网友:
基本不可能,都是垄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品牌都不一定能一起用。。。
这个要用的技术一致。。。
建议用官方写了能配合在一起的型号。。。 ...

同个牌子都不一定能适配,电力猫适配性这么差么

网友(2024-02-26):
不同型号的电力猫用在一起不能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