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电脑扩展坞算不算鸡肋产品(联想和惠普)

楼主(2023-11-14):
个人感觉笔记本扩展坞是不是受众面很小?感觉都有点毛病的样子,最早20年用的联想P53的雷电三的扩展坞,到22年电脑开始报E6故障 什么DMA蓝屏,后来在网上百度有很大可能是和扩展坞有关系,到23年到发帖的时候我已经和这个蓝屏代码纠缠了一年了(频繁的时候基本一周蓝一次)搞得现在都不敢用联想的那台电脑干啥正经事儿

后来入手了惠普的ZBOOK G8的入门款,为了双屏他也入手了他们自家的Dock G2扩展坞,用了没多久又发现每天第一次插上扩展坞开机的时候扩展坞上的网口会识别不到,走USB总线相关的设备都工作不正常,设备管理里USB3.0的1.10那个版本的驱动会出现叹号,反正要重启电脑之后才会正常,后联系客服让执行释放静电操作后正常了不到一个月,这个故障又来了。
后来测试发现,如果晚上回家不插充电器(原装充电器平时放家里在用)第二天上班时候插扩展坞就不会出现网卡识别不到的问题。

本来买来是当生产力工具的,结果呢,反而成了累赘,为了解决联想的蓝屏,每次报E6蓝瓶的时候都要用它自带的L打头的那个软件刷新看看有没有可以更新的BIOS和驱动,从买来到现在P53发不了不下十来个BIOS版本了,唉。。。。。。。。。。

网友:
你运气也太差了吧

网友A:
供电不足,
接口接触不良,
线路屏蔽不好,现在到处各种电磁波...

网友:
THINKPAD之前还是IBM的时候的一台电脑就用过扩展坞。好像是X31。后面的T60 T540P X200T X240 X250都没买过了。。那时候用是为了加硬盘。光驱位硬盘。

网友:
原来扩展坞是为了让笔记本做生产工具,加诊断口,加控制端口
后来笔记本越做越薄,基本的U口网口都缩减了,要对外链接没办法了
离不开扩展坞了
除非你只拿笔记本当娱乐工具

网友:
这东西还是有用的,上次有个客户来,接不上投影,电脑只有type-c  没有别的口
从网上买了个绿联的,试了一下没问题。
平时这东西闲着没用。
我试了一下,插到手机上也能用,用手机接usb声卡,接U盘,接移动硬盘
用usb-sata接台式机的大硬盘也可以,需要外接12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足,
接口接触不良,
线路屏蔽不好,现在到处各种电磁波...

这俩牌子的扩展坞都是雷电口的,都是有专门的电源供电的,联想的那款平时插上基本就不拔,线材也都是原装的

网友:
让消费者多掏钱,促进消费,为鸡的屁做贡献!

网友:
有些品牌的扩展坞真贵,比如HP

网友B(2023-12-16):
引用 楼主:
这俩牌子的扩展坞都是雷电口的,都是有专门的电源供电的,联想的那款平时插上基本就不拔,线材也都是原装 ...

我的是P52配的HP扩展坞从18年用到现在,外接两个4K屏,还不错。联想原装的太垃圾了,还得接两个电源。

网友:
原来IBM很多系列扩展坞是为了让笔记本做生产工具,加USB 并口 网口 视频口等诊断口,还能扩展光驱  或者 光驱位硬盘,有扩展坞还是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P52配的HP扩展坞从18年用到现在,外接两个4K屏,还不错。联想原装的太垃圾了,还得接两个电源。 ...

联想原装的扩展坞电源键还掉皮,它中间是透光的,现在遮光的那一圈碎了,关键平时都没怎么用扩展坞上的电源键,都是用的电脑上的电源键,只能说太垃圾

网友:
接口接触不良的吧。

网友C:
扩展坞这东西,平时还真没看到什么人用过,基本上它就是给超薄本一类特别轻量的机器用的,那些机器为了轻薄小巧,接口都被优化了,但我周围还真是一台类似的都没看到过!说是鸡肋好像也不至于,但真不怎么见得到。

网友:
现在各大品牌都是为了圈钱.价格死贵质量还上不去.可以换个绿联的试试呗

网友(2024-03-01):
引用 网友C:
扩展坞这东西,平时还真没看到什么人用过,基本上它就是给超薄本一类特别轻量的机器用的,那些机器为了轻薄 ...

只能说你周边没有用高级一点的电脑的,你查查楼主的笔记本多少钱你就明白了。

网友:
个人还是觉得扩展坞还是看使用场景,特别是一些使用笔记本,但又喜欢大屏幕的,台式键盘,鼠标的,如果使用扩展坞,办公室扩展坞一插,直接办公,多方便啊

网友:
有用啊,下班拨一根线就能走

楼主(2024-03-31):
前面说的渣想的E6蓝屏,通过分析系统的事件记录,因为无奈手动升级过一次系统更新,导致24年之前的蓝屏记录都被清除了,但是更新后又出现了三次蓝屏,分析这三次蓝屏发现在蓝之前都报过相同顺序的的报警,根据代码指向的设备ID查到是跟电脑里扩展的广和通的4G模块有关系,在这时候我才意识到,P53我放家里用很久了,所以机器的SIM卡我也就拆了很久了,后面我通过禁用这个硬件相关的驱动之后再也没有报过这个蓝屏了,年前有一次周末出了趟差,需要带这个电脑,于是又把SIM插上机器了,一直留在机器里到现在,设备也没有禁用驱动,到现在也没有再报E6蓝屏

所以我猜想可能是这个4G网卡因为没有识别到SIM卡导致的E6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