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分析一下龙威开关稳压电源LW-K605D故障现象

楼主(2023-11-14):
开机没电压显示,驱动源头采用SG3525芯片,把图片上的第8脚相关的三极管断开后有电压,不过电流调不了,半上三极管又恢复无输出,这一环节保护了,电阻调节电位器是正常的,查了这三极管相关联的电路是正常的,没有明显的坏现象,调电流电位器相关联的比较器引脚有相关的变化(电压),陷入了困中。

网友A:
发过来我修

五十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过来我修

五十收了

楼主是专业二手贩子,你出50人家肯定不愿意干,宁可自己修好高价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专业二手贩子,你出50人家肯定不愿意干,宁可自己修好高价卖

你怎么知道楼主是专业二手贩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知道楼主是专业二手贩子的?

专业做二手仪器的大老板,有专门的废品回收货源渠道: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4350-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专业做二手仪器的大老板,有专门的废品回收货源渠道: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4350-1-1.html ...

很好嘛,通过细节了解一切,确实坛子里啥人都有,有穷鬼,有富翁,有屌丝,还有文人骚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知道楼主是专业二手贩子的?

绿猪是论坛百事通,啥都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很好嘛,通过细节了解一切,确实坛子里啥人都有,有穷鬼,有富翁,有屌丝,还有文人骚客 ...

你是骚客,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骚客,哈哈

自称专家的,不骚啊

网友:
如果再有一台,可以对比一下,我一般用对比法修理

楼主:
这个产品应该是设计有缺陷,现在把电压修好了,限流还是不行。把431互换后电压居然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