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一个2016年的电视盒 Wintel Box W8(2G+32G)配置

楼主(2023-11-14):
品牌是:Wintel Box 型号是:W8

阿里国际站还在卖pro版,配置也是2+32

有人玩扩容: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7179143380975765

底面 型号W8 输入电压电流5v3a 等参数

前面一个开机键

侧面usb接口和tf卡槽

没有螺丝,直接扣开

取出主板

32g硬盘芯片 江波龙

无线网卡 rtl8723

应该是BIOS固件 8m的

电源管理axp288

cpu 上面盖了一个很大的散热片
cpu型号:Z3735F

三星内存颗粒

声卡芯片?

配置标签,20160107生产

双系统,这是win10

win系统界面

这是安卓系统,版本比较低

end

网友:
骗子,图呢?

=========================

网友:
有线电视现在就只有老人在用,年轻一点的都成功被他们赶到网络上了

网友:
2016年2+32的配置是高级货哦。

楼主:
不要急,大家都知道最近网站有点慢,现在有图了

网友:
看cpu型号:Z3735F和做工,应该比较老,当时应该不便宜

网友:
看着用料挺足做工不错

网友:
这么高级的盒子,可玩性很高

网友:
还能装 第三方APP看电视 吗?

网友:
我刚想嘲笑下这个牌子,看到最后原谅我的肤浅。这玩意真值

网友:
Z3735F啊,我还有个台电X98 AIR呢,原鸡是瘟10+安卓4.4.2好像,被我刷成纯安卓了,而且版本太低很多APP不支持,现在就偶尔看看油管用,吃灰的时间居多...

网友:
3735阿童木,厉害了!

网友:
双系统的电视盒,这u看着就很厉害的样子,以为是个迷你小主机

网友:
什么骚操作,x86平台放安卓,那时候ARM芯片虽然性能差也不至于这样吧。。。我还以为定制版的电视系统

网友:
win的电视盒子不多见,cpu有点弱,适当折腾还不错,当年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
安卓至少刷到5.1以上才能支持目前的大部分电视端破解的app

网友:
不是电视盒吗这个刷成win10电脑了

网友:
这个用来看电视卡不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