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主板上的这个五脚芯片5AFBQ 是什么芯片?可以用什么型号替代?

楼主(2023-11-14):
dell电脑主板上有一个5脚的芯片,上面标为5AFBQ ,不知道是什么芯片。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是什么芯片,或者能用什么型号替代?先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致新的功率电子开关

网友A:
找找维修图或者跑跑线路呗,反正我看那很粗的走线感觉像是与供电有关的...

网友:
猜的,1.2v的ld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找维修图或者跑跑线路呗,反正我看那很粗的走线感觉像是与供电有关的...

没有维修图。这是dell的品牌机

楼主:
怎么验证一下呢?

网友:
我猜是电子开关之类,带限流的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这个型号RP124N283E

网友C:
板子都烧成那样了,就是换了也不一定就好,还是先看负载有没有短路!

网友D: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照片是怎么拍这么清楚的,用手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这个型号RP124N283E

请问这个怎么查看?这是主板换Bios电池时,没有拔电源,电池掉电池座附近导致短路而烧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都烧成那样了,就是换了也不一定就好,还是先看负载有没有短路!

这是主板换Bios电池时,没有拔电源,电池掉电池座附近导致短路而烧坏的。负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照片是怎么拍这么清楚的,用手机吗

用手机拍的,旁边用手电筒在适当的角度补光。

网友:
XC6127监控和复位芯片,这个比较符合。

网友:
PDF文件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怎么查看?这是主板换Bios电池时,没有拔电源,电池掉电池座附近导致短路而烧坏的。 ...

把电脑型号说一下

网友:
可以用“半导小芯”APP查芯片规格书和丝印反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脑型号说一下

DELL inspiron 3881

网友:
电脑主板上的这个五脚芯片5AFBQ 是什么芯片?

网友:
是不是可控四端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