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各位米家摄像头有的时候看实时图像失败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11-14):
正如标题所写,摄像头型号是JTSXJ01CM,有的时候就像图片里这样,需要多次重试几下,摄像头没有断网,也能ping通,这是正常的吗?,录像没有丢,全录下来了,有没有同款摄像头的,麻烦出来说一下?头一次用小米家的摄像头不知道,所以来问问

网友:
正常现象,光纤不是直通入户的,路途如何一个转换点出问题都会出现这个情况,还有就是服务商服务器的质量。

网友:
既然内网没问题录像又没丢,说明是外网或者服务器的锅...

网友:
网络设备这东西   有时候同一网络里其它设备出问题 或者抢流量....  都会造成交通堵塞

网友:
都是这样  6个小米摄像头   一个乐橙 , 多点两下 ……

网友:
在线视频都要缓冲的缘故

网友:
小蚁、米家老用户回复:很常见,退出,再试试就行了

网友:
小米的就是这样,海康这种现象很少

网友:
路由器问题,其中用中继路由器或是桥接路由器更是各种怪病。

网友:
有时候软件跑死了,多发几次重启就好了,小概率重启不成功,需要断电才行。

网友(2023-12-24):
小米的真的不好说,之前买了两个小方,经常连不上,现在重置以后就连不上了两个都是,换了海康带录像机的稳定的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