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一个脱了裤子放屁的设计

楼主(2023-11-14):
本来一片 ESP8266 直接就完成的 wifi 天气时钟(烂大街)。比如这样:

老师乱入一个 STM32 就变成 ****。 要知道通常的STM32自己不带Wifi 滴。

真是把事做简单了不值钱,搞复杂点什么都有了。

好吧,没有完成不了的订单,只有完成不了订单的人!

本来想让配角 ESP8266 自己实现所有功能, STM32寂寞孤独地空转。

想想还是得给主演留点戏份不是,于是让配角 ESP8266 把天气数据串口发给STM32, 让 STM32 跑个 OLED 当主演。 实物图不发了,以免被搜到。

网友A:
加入STM32后,更能考验学生的能力,芯片间通讯的处理, ESP8266负责WIFI联网,JSON数据解析  然后串口传输给STM32 数据传输的方式(数据结构),如果换个SPI引脚的屏幕 ESP8266就驱动不了。 所以加入STM32后系统难度上了一个档次 让学生学到了更多的东西

网友:
多一点元件,做复杂了才有噱头,用户未必都懂

网友:
你让本科生顺顺利利毕业吧,毕业论文就那么回事,你还真的准备弄啥呢?

网友B:
这样既可以熟悉 ESP8266 ,又可以熟悉STM32的应用,何乐而不为?

网友:
万一,人家目的是为了去库存呢

网友:
没有中奸商赚差价的生意不是好生意,所以STM32不能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入STM32后,更能考验学生的能力,芯片间通讯的处理, ESP8266负责WIFI联网,JSON数据解析  然后串口传输 ...

谁告诉你的 8266 不能驱动 SPI 屏?

网友:
基于STM32的意思应该是让STM32去控制8266一系列的操作。然后再访问网站,再取回数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既可以熟悉 ESP8266 ,又可以熟悉STM32的应用,何乐而不为?

这不够,可以用51单片机控制OLED,STM作为51和ESP8266的整体控制,才是完整的设计。

网友:
你折腾玩只用8266和屏幕就足够了,但是实际情况是8266的功耗很大
一般都是低功耗单片机主控,使用网络的时候才让8266工作一下
另外考虑要做的是毕YE设计,你拿2个模块就完成了这还算什么设计,百度随便抄一下就完成了。。。
重点:这是对你学习的考核,不是让你实现个功能

网友:
为了学stm,没错的

网友:
不要单片机,太简单了,论 文过不了

网友:
8266的引脚毕竟太少,ADC也只有一个,你多加点传感器,比如温度、湿度、气压、PM2.5,电池电量,再多几个按键,或者触摸的,用上STM就没问题了。

网友:
ESP8266是电老虎,如果是电池供电,很快就把电耗完了。

网友:
学生思维太重。毕设不是要你完成产品,是考察你能力。
而且,题目是基于SMT32,不是基于8266。8266只不过是带了MCU的wifi芯片。

网友:
wifi不见得就是ESP8266 呀,你可以试试STM32的SDIO驱动一个wifi模块,自己完成协议栈,这样就有成就感了

网友:
毕业设计需要全面考虑‘ 扩容’  以及模块化设计,这样才能得 高分,  你用一个8266 论文内容太少,答辩专一。。。不能充分展示作者的才华

网友:
学生是要多学习原理,和做产品的思路不同,特别底层的最好自己写

网友:
毕业设计这么简单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