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专家们会诊创维电视

楼主(2023-11-14):
接上电视盒子的av信号输,接hdmi没信号

就是这样

不接信号,或者在电视自身的设置界面
完全没问题

在视频播放时有波纹,但是弹出的电视菜单的画面部分就没波纹

什么问题呢

网友:
AV线材有干扰

网友:
个人见解渔鸥考虑线的问题吗

网友:
个人见解有考虑线的问题吗

楼主:
就一根线是视频信号,应该没啥事吧

网友A:
换线,如果还是一样,说明机顶盒有问题,换个电源试试可能会有奇效。

网友B:
可能是AⅤ线不是屏蔽线,地线就几根铜毛了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线,如果还是一样,说明机顶盒有问题,换个电源试试可能会有奇效。

机顶盒电源换了,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AⅤ线不是屏蔽线,地线就几根铜毛了事

这个就不知道了,没拆开看啊

网友C:
摇动信号线,插口,看看图像有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摇动信号线,插口,看看图像有没有变化。

试过,没啥卵用

网友D:
那还要机顶盒干嘛?直接扔了,我不信你不会装APP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还要机顶盒干嘛?直接扔了,我不信你不会装APP

装什么app,不懂啊,没看过电视

网友E:
我看是电视解码板有问题了。

网友:
砖家说,换电视,用台表换

网友:
可能打开方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是电视解码板有问题了。

换主板了,还是一样

网友F:
要不要拿遥控器来调一下输入信号选择。比如选择HDMI1  HDMI2  HDMI3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不要拿遥控器来调一下输入信号选择。比如选择HDMI1  HDMI2  HDMI3

哈哈,这些都调过了

网友:
机顶盒有问题吧。AV是模拟信号,容易被干扰。用HDMI接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