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佬们谁知道燃气热水器点火困难是哪里的原因?

楼主(2023-11-14):
       换上旧的水汽联动阀的热水器,基本是秒点火,这个是水流开关的,点火及其困难,要啪啪的好一会才能点着,买的店铺又倒闭了,真是无语了,以前修过水汽联动阀的,没修过这一种,大佬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这种如果不报警,就是正常,点火顺序水流开关----风机------比例阀---点火针

网友:
检查风压开关,就是有个管子接到风机上的那个,可以用短接法测试。某热水器有个通病就是这个开关不行,不打火显示E2,我家的、两边老人的都是用的这个牌子的,不多久都换了这个开关才正常,买来自己换就行。

网友:
没报错,能点火应该认为不是问题吧

网友A:
正在考虑是电热的还是燃气的

网友:
拆了卖铜,重新买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考虑是电热的还是燃气的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燃气的吧,,,电热的一下就没热水了很不爽

网友:
一项一项查,应该不难排除的。

网友:
我们这的好像都是 这样的 先换新电池--再见插电磁阀-点火针

网友:
这个似乎是老式的热水器了,以前家里的也是这样半天打不着火,那个水电联动的开关不动作。

网友:
太阳能热水器其实好不好呢

网友:
燃气热水器点火困难

网友:
换启动电容 风压开关

网友:
跳火时间长除了检查水汽联动阀外,还要检查下跳火针的连接和跳火间隙

网友:
我家有3种,太阳能,燃气,电热,常用只有太阳能,其余都是在吃灰

网友:
检查水流开关是否工作正常,打卡水龙头听热水器是否马上有响应,比如风机启动;
检查风压开关,拆下来用万用表测试,给负压或者正压,微动开关是否动作;
检查点火是否正常,拆下热水器盖子能看到燃烧室的点火针,看打火是否费劲,可以清理下点火针,顺便看看燃烧室是否有异物一起清理下;
检查膨胀水箱(如果有),给膨胀水箱补气,看图你这个应该没有膨胀水箱。

网友:
电磁阀热电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