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修复国产T12烙铁尾部

楼主(2023-11-14):
双11用前在某宝每天领取淘宝双11红包,每天都是一块左右或者几毛的。

用了7个红包。

快递到家一看。这做工,尾部直接脱落。联系客服,立马补发一个。做人不能太贪,修修也能用,补一个也好,等于双十一直接送2根了。原装太贵,买不起,用不起。

AB胶各一滴。

搅拌搅拌

尾部用牙签桶入AB胶。

然后这样,再那样

2支都搞定了。

网友A:
公司有支白光T12烙铁芯也是一个屌样,屁股掉了。
还TM是几百块钱的T14铲形加长,申请购买经理还不批: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司有支白光T12烙铁芯也是一个屌样,屁股掉了。
还TM是几百块钱的T14铲形加长,申请购买经理还不批:又不 ...

直接通24V 烧坏它们,然后扔经理脸上

网友B:
多赚了一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有支白光T12烙铁芯也是一个屌样,屁股掉了。
还TM是几百块钱的T14铲形加长,申请购买经理还不批:又不 ...

不要控制板,反接直流电源烧它。。。然后就能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赚了一支

是的。等于双十一白送的2支烙铁。虽然是国产的,但是我用得少。也不差1-2秒的升温时间。

网友:
T12也便宜了吧,,用原装二手省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修好赚了一支

网友C:
这个问题不能叫卖家重新发一只吧,明显就是一个卡扣的问题,偏偏说成了质量问题,就是想撸羊毛

网友:
还行,相当于买一送一了

网友D:
新的就掉,这做工有点拉跨啊

网友E:
t12好用吗?是不是就能对付小焊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t12好用吗?是不是就能对付小焊点?

上3C马蹄头  大焊点也能应付   就是没有高频烙铁那么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不能叫卖家重新发一只吧,明显就是一个卡扣的问题,偏偏说成了质量问题,就是想撸羊毛 ...

补发不是我要求的哦!!我只是称述一句,尾部脱落,录个视频发过去,商家直接补发了。我准备他是给我换货的呢!!所以见好就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不能叫卖家重新发一只吧,明显就是一个卡扣的问题,偏偏说成了质量问题,就是想撸羊毛 ...

我没要求重新发,也没和商家说质量问题。我只是称述一句,尾部脱落,录视频发过去,商家自己就补发了。所以我只能见好就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的就掉,这做工有点拉跨啊

应该是生产塑料尾堵的模具磨损了,导致卡扣没能卡牢固。

网友F:
引用 楼主:
补发不是我要求的哦!!我只是称述一句,尾部脱落,录个视频发过去,商家直接补发了。我准备他是给我换货 ...

现在网上商家服务还是很不错的,双11我买了几个抽屉式整理箱,其中一个外壳底部有破损,其实也不影响使用,卖家得知后马上说补发一个外壳(抽屉没坏),结果我收到补发的货后才发现发过来的是一整套(外壳+抽屉),可惜规格发错了(快递单上规格没错,是代发货的厂家搞错了),不过我也没再为难卖家了,反正原来那个也能用,还多赚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网上商家服务还是很不错的,双11我买了几个抽屉式整理箱,其中一个外壳底部有破损,其实也不影响使用 ...

质量一般,服务来凑。一般小商品商家补发一个也不亏本。因为一个人就吵的不可开交那样也影响生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不能叫卖家重新发一只吧,明显就是一个卡扣的问题,偏偏说成了质量问题,就是想撸羊毛 ...

这还不算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