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稀里糊涂盲修一堆笔记本电源之ASUS华硕一体机电源拆修

楼主(2023-11-14):
   前阵子公司的HP小型商务电脑不通电,发现是电源故障,简单修好后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总想弄点来折腾,这不又从闲鱼搞来几个坏电源来折腾练手,这些从个人用户收来的故障电源从我搞来的几个来看,故障都非常简单,但剪线那种从货场按吨算那种不是这么好修,进水生锈,除胶非常麻烦,故障复杂,配件不好找。以后会一一道来。

   先说说这个一体机华硕电源故障,卖家说是通电没有输出,想无损拆开我是没那本事,打开看里面的用料一股浓烈的山寨味扑面而来,这就是大厂风范?后来一想,这个用在一体机电源可能没有笔记本电脑那么精密,所以里面布线非常简陋。没看见有明显烧焦炸管的地方。。。看上去还非常新,随便测量一下保险,大电容,功率管一切都安好。。翻过背面只是感觉变压器有两个疑似虚焊的圈。。全部补焊一边,重新通电,涛声依旧。反复测量。 大电容通电实测有400V电压, 输出无,但感到电源芯片已经启动,因为断电大电容两端放电很快。。。拔电两脚已经几乎没有电压了。
        实在不知哪里不行,只好从网上订了电源管理芯片,原芯片为GC2263AP ,足足等了10天,芯片依旧在物流异常中,无耐心再等,重新再订,新芯片为0B2263AP。 从芯查查仔细比较两芯片8脚定义一致,,测量两芯片的区别,通断档测量新旧芯片第二脚(电压脚)与第八脚(地脚)分别都有0.6---.0.4的压降。但这也不能说明旧芯片坏。昨晚焊好今早起床就测试。输出已经有19V,一般认为肯定是芯片坏了。但为求证故障真正原因,又重新把旧芯片重新焊回, 果然输出电压妥妥的19V.  证实我执着的判断,可能电源只是有点虚焊了。测量时表针可能没插好什么的。。唉,辗转费时费力,原来只是个非常小的问题。不过总算是又修好一个。
   后话,这贴已经做好一个星期,几次上传都无法发图,论坛突然恢复,太高兴了。马上把素材重发,希望继续与大家分享我的捡垃圾经历

我手拙,这种电源无法做到无损拆开

背面变压器又疑似虚焊的焊点,有白圈但不明显

布局很简陋,不像是大厂风范

千呼万唤的电源芯片辗转到货

装上新芯片,通电电压终于正常

感觉电源芯片没坏,为了求证又换回旧芯片,正常

网友:
这种应该是山货,正品不长这样。

网友A:
你这个是山寨货,正品做工比这强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山寨货,正品做工比这强太多

会否是一体机就简单点呢?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个山寨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否是一体机就简单点呢?

不会,台达的电源再差也不会差到你这个这样,这种典型的山寨货,如果是坏的那根本不值钱。。。所以坏电源也不能随便买呀,现在冒牌货太多

网友:
楼主这个明显是山货。

网友:
您拆的这个才是正品真货;楼主拆的明显是山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台达的电源再差也不会差到你这个这样,这种典型的山寨货,如果是坏的那根本不值钱。。。所以坏电源 ...

涨知识了。。。。拆了几个都是挤满电子零件,就这个零零落落。。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台达的电源再差也不会差到你这个这样,这种典型的山寨货,如果是坏的那根本不值钱。。。所以坏电源 ...

也是,这几块钱的东西骗也骗不了多少钱,而且光从几个图片去判断,也很难分辨的。。倒是几个剪线电源是真的。布局非常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这几块钱的东西骗也骗不了多少钱,而且光从几个图片去判断,也很难分辨的。。倒是几个剪线电源是真 ...

卖家也不一定知道它是假的。。。经常在坛子里看各类电源的拆机图的话就应该知道现在各种虚标,旧板套新壳,假冒伪劣的电源已经烂大街了,一般的人不懂这些随便买很容易中招

网友:
内部确实一股子山寨风,正品不至于缩水成这样

网友:
果然是山寨货,
电源不启动,我也遇到了,是泡水的板子,怀疑电源芯片坏,但是拆下来比对又没问题,冷门的电源芯片,烂尾了

网友:
就是山寨。正品可以省料,但是认证不能省

网友:
你这个未免太山了

网友:
这。。。变压器上的大红胶布。。。
这山寨货修好了也没多大用,输出功率能到标称的一半就算不错了

另外,这输出纹波估计也不小

网友:
俺也买过一个这种方盒子形状的笔记本电源,因为其体积小巧、携带方便,用于白菜版T12烙铁供电,拆开时才发现是山寨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