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家手头的旧手机还能怎么利用?

楼主(2023-11-14):
RT,多年积攒下来的,老人机,小灵通,小米2s,斐讯2s,酷派大神f1,红米note4x,电池都还能管半天,屏也是好的,想卖没人要,丢了又觉得可惜,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
桌肚里吃灰

网友A:
换剪子换盆吧,或者拆F做U盘,我之前直接扔了两个,现在还有两个碎屏的扔在箱底...

网友:
电子垃圾,谁家多少都有一些。是鸡肋了,留着吧。

网友:
我手里一个红米note4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剪子换盆吧,或者拆F做U盘,我之前直接扔了两个,现在还有两个碎屏的扔在箱底... ...

做U盘确实不错,不过这年头大多数认都用不上U盘,以前一直在用一个8G的U盘,前段时间装个系统,完了需要一些办公软件,找不到了,一想好像是为了存维修资料腾空间删了,想想确实该换个大点的盘了,刚好前几天双11论坛里有卖装机U盘的,于是买了个64G的38块钱

我倒是有个手机上拆下来的FLASH芯片,好像是64G的,不知道该买什么样的主控,后期量产什么的也是一窍不通,所以就烂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U盘确实不错,不过这年头大多数认都用不上U盘,以前一直在用一个8G的U盘,前段时间装个系统,完了需要 ...

看一下型号,蹲在论坛里看谁在玩的发过去让别人弄好了再发回来...

网友:
现在不行了,挂机刷视频不给钱了。

网友:
换剪子换盆

网友:
电子钟,电子放大镜,有线,无线摄像头,gps定位器,遥控,远程控制器。

网友:
高价回收旧手机

网友C:
一台电信送的安卓2.几的手机当闹钟(就定了一个中午12点50的来提醒吃午饭),关掉蓝牙WIFI和手机信号,充一次电按电池里显示的记录最高待机是600多小时
一台苹果5S,装了个龙卷风收音机听个网络电台,也装了微信和支付宝做为备用小手机偶尔还能应下急
一台欧泡的A几来着,扔在办公室桌子里,想起来了充充电,想不起来了就扔那了,本来是打算配合挨打64来做个电脑小副屏用的,但是折腾了一半,放弃了
宿舍还有一台诺记的C1,拆开给耳机孔里加焊了天线,偶尔的拿来听个本地的收音机(大部分时间信号差的一批)
老家还有一台三星S3,想学着B站大神把背光拆了改个伪全息的小盒子玩玩,结果拆的时候把屏上的涂层拆掉了两三块,导致屏点亮后掉涂层的地方是白的,轻度强迫症受不了,就改了一半扔哪吃灰了。一台神机小米6,女儿用来接收微信群的作业和刷刷某音、某红书,偶尔玩玩迷你世界,感觉还可以战到她小学毕业
再之后的手机,一台小米1可能字库坏了,开机卡MI刷机也刷不成,装盒留做收藏了,一台诺记的E71,开机白屏,但能听到开机铃音开机后感觉操作动作也有效,大概率是屏挂了吧,想着买个屏换换但一搜一个屏快够买个二手整机了,放弃,一台诺记6122(自己买的第一台智能机)还能开机,奈何S60的软件不好找了,找来了签名也成问题了,同样的装盒收藏了(伊拉克成色,说收藏只是出于情怀)。
再之前的一些功能机、老年机这些直板,好像除了一台超大铃音自带300多首戏曲的一开始老娘还拿来当唱戏机听之外,其他扔的扔,换菜刀的换菜刀,后来买了个小爱,那个会唱戏的旧手机也闲置了,现在应该在老家某个角落吃灰。
最后,我的收藏里,也有一台摔的只剩主板和铝合金后盖的红米闹腾4X
所以,你那个4X如果不是联发科版的,不妨包邮价出给我,我拿去找人搬板,然后看看能不能找回里面当时用极路由挖回来的700多个空气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台电信送的安卓2.几的手机当闹钟(就定了一个中午12点50的来提醒吃午饭),关掉蓝牙WIFI和手机信号,充一 ...

电脑小副屏那个我玩过,就刚开始有点新鲜感,没一个月就腻了,没啥实质性的功能

网友:
旧手机当时就卖了  或者留给亲戚朋友

网友:
换剪子换盆也找不到换的了,只能吃灰了。

网友D:
家里还有四部以前从岳父母等亲戚那淘汰的按键手机,老式的双卡双待,大音量老人机等
还有一些旧的智能手机慢慢都当垃圾处理了
家里还剩四部智能手机,华为P30,红米note10,iphone6,6s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里还有四部以前从岳父母等亲戚那淘汰的按键手机,老式的双卡双待,大音量老人机等
还有一些旧的智能手机 ...

你这些不一样,都是好手机,我手头的荣耀V10貌似比你华为P30差很多

网友:
老人机,小灵通,这类非智能机大概还有几部,真的没用了。
我有酷派大神f2,貌似存储太低,不的话可以作为U盘。

网友:
现在家里面的电子垃圾是比较多。

网友:
家里还有四个功能机,五六个智能手机,全部在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