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明锐点火开关更换

楼主(2023-11-14):
钥匙突然拧不动了,搜索了一下还是大众通病,电话联系保险公司有免费拖回服务。连夜开拆,拆卸气囊方向盘网上很多教程,方向盘11号米字。气囊游丝最好胶带粘一下。最难是防盗螺丝,我是卸掉方向柱上的四颗螺丝,方向机尽量往外拉,防盗螺丝普通钻头钻不动,找了好几只才搞定。砸一个米字批头进去,这个一次性弄好,返工就麻烦了。拆掉防盗螺丝拔掉组件下部两个插头,还有一个锁头插头要拆掉下面电路板才可以拆掉,线路板有两个卡子一颗螺丝,有一个卡子非常隐蔽在电路板上面中间位置,找小一字插进去就能解锁。锁芯用钢丝拆出来,打开锁芯去掉防盗锁锁死部分。试装能用但是观察铝杆有磨损担心以后再出问题,旁边汽配城买了新锁体换上。

网友:
这活干得漂亮。

网友:
大能人一个

网友:
竟然是大众通病。。。。。。换锁需要配钥匙吗?

网友:
改成一键启动,楼主加油!

网友:
这是用了新的锁体,然后用旧的锁芯就不需要换钥匙了?

网友:
看着挺扎实的怎么就坏了

网友:
这是锁体坏了,要是里面的开关坏了,一样要费大劲,这个防盗螺丝现在没有什么必要了,几乎没有人偷车了。

网友:
明锐用户已经认真学习了

网友:
又省钱,又得到经验

网友:
佩服动手能力强的。。。。。。

网友:
这算破拆吧

网友:
改成无钥匙启动,难度大不大?

网友:
还是改电子启动吧,不磨损

网友:
厉害,这活也能干,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开几年大众车,都是半个修车师傅。

网友:
动手能力好强

网友:
图一图二是啥玩意?
千万不要听楼上的,改成一键启动。要改也是改原厂的,山寨那种千万不要改,垃圾死了

网友:
主动手能力,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