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77颗螺丝加持!捷波朗Jabra Solemate MAX蓝牙音箱拆解

楼主(2023-11-14):
好久没发帖了,最近又入手一个罕见的蓝牙音箱,估计论坛还没人拆解过,于是就拍照发一下贴

好大一个音箱,还超级重,足足3000克

外形设计比较人性化,顶部是个大凹槽,适合放手机或者便携播放器

侧面是IO接口、NFC感应线圈

另一侧是软硅胶提手

拆解以为很简单,拿掉底部的软胶垫,可以看到一圈的螺丝

不过拆完底部螺丝发现还是拆不开,最开始都放弃了,因为顶盖扣的很紧很紧
过了几天不死心,最后还是把它拆开了

底部是不锈钢内六角螺丝

提手是四颗宽头螺丝固定

这种提手挺好的,可以自己随便找个其它东西替换,比如皮带、尼龙带、改长度等

两侧还各有六颗螺丝

黄色的是NFC线圈

拆下金属网罩后就看到喇叭了

背面是超大号的无源辐射器

next

楼主:
喇叭特写

箱体采用双声道四喇叭两分频设计,独立高音比全音喇叭音质要好

3寸的中低音喇叭

螺丝比较大,论坛的22合一搞不定,需要用到T20批头

直接用电动螺工具拆

因为年代久远,喇叭和箱体之间的缓冲密封胶已经融为一体,导致喇叭拿不下来,需要用一字螺丝刀用力撬开

喇叭是传统的磁石

底部还有一块磁石加持,但是没有看到任何相关信息参数,不知道是否被这块磁石挡住了

喇叭内部窥视

下面是无源辐射器的内部,

因为和喇叭一样被密封胶粘住了,所以就不撬开了,这个容易变形

楼主:
主板特写

电源线和喇叭线采用了焊接设计,电池则采用插头方便拆装检修

电源输入和DC-DC电路

电源管理IC

主板反面
电感和电容还是比较抢眼

两颗TPA3118功放芯片

CSR8670蓝牙主控,以前主流蓝牙设备都是CSR芯片

一些小元件

两颗尼吉康25V2200uf主滤波电容

黄色外壳的电感很养眼

一开始还以为是三菱,看清楚是美上美

几个固态电容

这是喇叭连接箱体内部的橡胶塞

电池舱

拧下盖子发现电池还是取不出来

电池外面又一层橡胶垫,看皱纹就知道是被硬塞进去的,所以没办法抽出来,不过看样子应该是三颗18650串联

一共77颗螺丝(因为螺丝刀长度不够,还有10颗在箱体内没拆下来)

附上官方的技术文档

网友:
长冲程单元,音乐还原度更好

网友:
做工挺好的。那高音不拆下来看看吗?不会是个压电片吧?

网友:
拆开后会不会影响音质

网友:
那里搞的?音质一定不错。

网友:
NFC干什么用?

网友:
嗯,非常不错的设备,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特写

电源线和喇叭线采用了焊接设计,电池则采用插头方便拆装检修

77课螺丝就是给你可以拆开玩的

网友:
做工好,可以连接多个音源,使用方便

网友:
好东西啊,楼主这手机也不错,元件拍得很清晰。

网友:
这个拆的太仔细了    佩服

网友:
这个多少年了?当年比较贵吧

网友:
那几个是电解电容,固态的不会有十字爆破印记

网友:
拆的真细致,如果讲解再多一点就好了

网友:
  这个看起来很高级

网友:
广场舞够用啊

网友:
真不错,老早就nfc了。功能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