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即热水龙头不显示温度维修

楼主(2023-11-14):
一个竖版即热式水龙头,有一天突然就不显示温度了,但加热功能正常。
就是下图这个,图上是修好后的。

网上拆修的都是横版的,这种竖版的我还没见过。
把内部结构和拆解过程发出来,供各位师傅参考。

先说故障原因,是温度显示板的CBB电容炸了,更换后修复。

至于温度板的PCB防水,我用的是指甲油。涂满pcb和有破损的热缩管,晾一晚上就没味了。
更换CBB不太好操作,因为电线太短,里面空间也太小。
我是先焊开红线,更换CBB后再把红线焊回去。
===============================
下面是拆解过程:
拆解不复杂,内部结构也不复杂,只是非常紧凑。
我把手柄也拆了,其实是不需要拆的。手柄是更换混水阀时才拆。
1、
2、
3、
4、
5、
6、
7、
反顺序就能装回去,没多少零件。

总的来说,这种竖版的不如横版的好拆,而且比横版的管道多,更容易漏水。建议能用横版尽量用横版。

网友A:
这东西一定要可靠接地

另外只有我一个人看到的是破图么?

网友:
用个厨宝多好啊,可惜现在的厨宝没有小功率的,300-500%足够了,又不是一个劲的用。

网友:
图大字也大

网友:
拿这玩意找我的,认识的我就说没配件,不行就买个新的;不认识的就说不会修,总之不修

网友:
换电容了为什么还换这种,直接上安规电容啊

网友:
这种简单的温度显示板,网上竟然没有资料

网友:
这破论坛已经倒闭一半了,所以图只有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一定要可靠接地

另外只有我一个人看到的是破图么?

俺也一样

网友:
安装横板的路过

网友:
LED板挂了吧

网友:
这玩意太危险了,我都不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