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爆改8块钱的电脑音箱

楼主(2023-11-14):
之前双11用红包撸的8块钱的音箱,拆机见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2407-1-1.html

效果不堪,尝试用手头的物料折腾一番,力图改善一下效果

一番捣腾,找到的物料有:一对拆机的哈曼8Ω 5W全频喇叭,一片TPA3110数字功放(标称最大24V供电可以达到30W+30W的输出功率)
爆改吧,全换掉,以下照片都是干完活以后补拍的,干活拍照不方便,还影响心情
把原来的内脏全拆了,先尝试安装哈曼,意料之中,孔位对不上,直接热熔胶上,先简单固定,然后一圈密封,大致做到不漏音吧

比划一下功放板的位置,同样热熔胶搞上,简单粗暴

电位器,用之前的带开关的密封电位器,不管其他性能了,能用就行

考虑喇叭是8Ω的,阻抗略大,因此用12V供电,本来还想再提高电压的,但是输入电源线没有合适的USB线了(电源线和音频输入线还是用原来的垃圾,手头没有合适的线材),电压再高也没意义,同时塑料箱体,高电压对音质几乎没啥改善,再来一片垃圾升压板吧,按介绍,升压板能2A输出,这数据看看就行,也懒得测了,凑合用

垃圾升压板功率肯定不够,简单测试,音量开到三分之二就保护断电了,再加电池吧,哈哈,这搞下来也可以断电使用了,也是垃圾拆机电池,测试600mAH左右,按计算平时实际使用功率几乎只有2-3W,折算也就200mA左右,能用3小时左右,够用,就这样,手头没有保护板,直接裸奔吧。
里面线材也是乱糟糟的,一方面是没有合适线材,另一方面也没心情折腾多少什么好材料,只要能用就行

搞定,装壳,开机试听,整体效果比原先的确实好很多,至少听起来没有刺耳不舒服的感觉了,但是整体来说,还是塑料感很重,声音低音中包含这塑料的那种略带类似刺耳是感觉,凑合用吧,改天再找点配件装个台式机凑一对。

网友A:
你这算是重新制造了一个,8块就买个外壳?还不如用木板自己切割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算是重新制造了一个,8块就买个外壳?还不如用木板自己切割制作

本来有这个想法的,良好有两个装红酒的木盒子,非常合适,就是一直懒癌,不愿意动,这回先用这个改了试试,没达到预期效果,又有改回原来内脏的想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有这个想法的,良好有两个装红酒的木盒子,非常合适,就是一直懒癌,不愿意动,这回先用这个改了试试 ...

主要是这个空间太小,没有共鸣腔,也没有被动低音振膜,换大盒子肯定好些,再贴点吸音棉,认真搞搞肯定行

网友B:
做的太强悍了,开大音量,壳子会跟着跑么?

网友:
还缺一样最关键的:来坨水泥块配重

网友:
里面再塞一些吸音棉,效果会更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太强悍了,开大音量,壳子会跟着跑么?

声音开大,盒子倒是不跑,里面还有电池压箱底,但是这小喇叭也受不住,音量开四分之三,喇叭就破音了,喇叭功率不足

网友:
这么大个头,8元?
功放电路还带着散热,超值!

喜欢动手的话:改个木箱、换个金属旋钮。

网友:
就用了个外壳,整个换了

网友C:
喇叭口径太小,出不来太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喇叭口径太小,出不来太好的效果!

问题不在于喇叭口径,而在于箱体外壳

网友:
我用一副头戴耳机和一个收音机主板做了一个电脑音箱,改天发帖展示一下

网友:
看来我也能用月饼盒子挖孔搞一个

网友:
音质要看自己的感觉了

网友:
这种塑料壳子浪费了你的哈曼喇叭,这是全新做了一个啊。

网友D:
使用最多最实用的是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最多最实用的是热熔胶。

因为热熔胶容易处理,即使以后想把这套内脏用在其他箱体外壳上,热熔胶可以轻松抠掉,不损伤原来的电路或者这廉价的塑料外壳

网友:
8块,两个小喇叭都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