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老本本E43无线开关无论哪边拨都不亮灯了

楼主(2023-11-14):
联想老本本E43无线开关无论哪边拨WIFI都不亮灯了,Fn+F5那个开启的方法也反复试了,就是打不开。检测提示无线网卡未启用。是不是挂了?前些天好好的。只是有一次本来连了网在用,突然直接用那个开关关了下网络而已。

图中的第二个网卡5100显示正常啊?!
重新安装了系统也没有解决,排除是系统设置方面引起的原因。

网友A:
把显卡拔下来擦拭一下金手指,插拔几次,试试设备管理器能否发现新硬件。
删掉注册表再重装。或者替换法换卡换机。
这些 疑难杂症很难解决的,我的板载读卡器用着用着还能消失了呢,装不了驱动只能换板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显卡拔下来擦拭一下金手指,插拔几次,试试设备管理器能否发现新硬件。
删掉注册表再重装。或者替换法换 ...

这个与显卡有关?

网友:
只能拆开看看硬件了

楼主:
会不会是那个拨动开关坏不?

网友:
看看本地连接网络是不是禁用了

网友:
这些 疑难杂症很难解决的,我一台式机,每次开机不久都突然黑屏CPU散热风扇停转,不断插拔内存条几次才能正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