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大品牌也搞小动作,拆雷士照明声控球泡灯求加光控功能

楼主(2023-11-14):
双十一买的
收到货才发现只有声控功能
没有光控功能
服了,大牌子,搞小动作
想添加光控功能,
请问能否轻易实现?
拜托各位了
谢谢

网友:
芯片支持否。不支持的话重新画板买料焊接啊

网友:
先看一下芯片型号啊,查datasheet,根据芯片的推荐电路图和实物对比看是否支持

网友A:
一般都是采用光敏电阻进行控制。

网友:
光敏电阻的标注一般是CDS,比如这个小夜灯,加个CDS就能光控: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0487-1-1.html

我之前也买过一款声光控灯,买回来才发现没有光控,白天也亮,才发现被套路了。

网友B(2024-02-12):
的确少了一个光敏白天也亮是不好,但是现在都是一分价钱一分货。还是看入手价格的

楼主(2024-11-09):
引用 网友B:
的确少了一个光敏白天也亮是不好,但是现在都是一分价钱一分货。还是看入手价格的 ...

也不便宜,9块钱一个。
杂牌子的菜两三块钱

网友(2025-02-10):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采用光敏电阻进行控制。

你错了,光敏电阻不行,应该用黑色的红外接收管,这样既能感受室外进来的自然光,也不会被灯发出的可见光干扰了

网友:
似乎可以加一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