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跑圈掉盘问题给大家个提醒。

楼主(2023-11-15):
之前在小黄鱼收了一个老哥退坑的几个板子。刚好这几天扒出来两片英特尔20nm的MLC,本着都不浪费的原则…就都用上了。
上903测试架每片颗粒都没问题。跑圈过。
直接双贴上板子顺利开出来没啥故事…
跑圈的时候比较怪异的掉盘…没有啥规律…有时候写入一半左右…有时候写一点就掉。感觉只是突然中断…拔插后还正常。
开始以为固件问题。换了几个都一样的结果。
后来仔细观察了一下板子。发现这个板子用的是磁珠电感。想起来以前在论坛看到有人说903供电问题掉盘…就找个m2硬盘的料板随便拆了个电感换了一下…果然,完美解决。跑圈稳定不掉盘。
也不知道这老哥搁哪买的这板子…
大家看个乐呵……如果碰到这种情况了可以试一下。

网友:
以前听说过,不过还没试过,双贴9ddl跑圈也没掉盘,这个板子用的低温锡,主控容易虚焊,板层也吹爆过几个

网友:
那就是供电不足的问题了吧。

或许加点滤波电容也能改善。

网友:
拆下的磁珠电感有没有测试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绿板的IS903是最老的版本,就是因为供电问题,这个板子有WIN19掉盘的问题,建议除了换电感,MLCC也换成大一点的

网友A:
闲鱼狂暴豆豆出的板子?
没买过他的IS903,我手中的同版型板子好像不是低温锡
那个位置的电感也是绕线屏蔽的

网友:
903绿色板子我上了2颗16NM 镁光颗粒,好像勾选cache,跑圈就报错,去掉cache选项,读写速度降低了10M,但是跑圈都没问题。也不知道是不是同楼主一样也是这个电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鱼狂暴豆豆出的板子?
没买过他的IS903,我手中的同版型板子好像不是低温锡
那个位置的电感也是绕线屏蔽 ...

不知道,之前老早收的一个老哥的板子…他玩儿不转退坑了……我手里的新板子也是绕线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闲鱼狂暴豆豆出的板子?
没买过他的IS903,我手中的同版型板子好像不是低温锡
那个位置的电感也是绕线屏蔽 ...

这款最好,反复吹过多次,扎实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鱼狂暴豆豆出的板子?
没买过他的IS903,我手中的同版型板子好像不是低温锡
那个位置的电感也是绕线屏蔽 ...

你这款主控右下角跳线似乎是缩ce???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款主控右下角跳线似乎是缩ce???

诶?你还别说,我没注意过
图中这种我没有实物
跟我手中 TSOP/BGA 双焊盘的那种不同

网友:
跟我手中 TSOP/BGA 双焊盘的那种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诶?你还别说,我没注意过
图中这种我没有实物
跟我手中 TSOP/BGA 双焊盘的那种不同 ...

好像是缩ce跳线。你试试,我也是看论坛有人展示的不同903版型…有人提到过这个。目前还没有摇过我这个

网友:
学习了,用902E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掉盘 都是说电感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缩ce跳线。你试试,我也是看论坛有人展示的不同903版型…有人提到过这个。目前还没有摇过我这个 ...

我没同款板子,手中的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款主控右下角跳线似乎是缩ce???

那个是贴tsop是要跳的
好像是
用这个盘子贴过jcne1

网友:
我一直用的都是京一的903,啥事都没有~

网友(2024-07-30):
最好把滤波电容一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