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 15B+补上高压报警指示灯功能(12B+通用)

楼主(2023-11-15):
上次得到17B+电路图时候,说过想把高压指示灯功能补上
然后我就彻底忘了
今天有坛友问我后续,我才想起来,顺手就把这个坑填上吧

电路图就是这么简单

上面红圈里,补上Q3 1AM三极管,R51是10k的,C68是0.1uf的,R52是5k的,我没有,5.1k装上也没问题

正面补上LED,但是我不想买17B+的外壳,也不想开这个三角形的孔,没有合适的东西补上去,肯定丑
正好买来的表就是钻孔的,这个孔没办法,直接用吧,这才是纯纯的废物利用了

没有红色的贴片的LED,翠绿的装上试试吧
拍照看起来很显眼的,但是实测肉眼看不行,老老实实换红色

红色的只有直插,凑合用了

红色完成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
安装时候发现,这个屏幕固定的架子,应该是直接贴在电路板上的

现在飞线了,中间肯定有缝隙,安装起来按理说没问题的
可是实际安装起来,发现表的外壳侧面会有点变形,这能够忍?
肯定要拆开,然后把飞线的部分开个槽,让它完全贴合才行,这部分还没弄,就不发帖了

完结

楼主:
论坛最近出问题了吧
最后一张图,不知道怎么冒出来的,也不知道怎么能删除,试着编辑了,不行

然后再吐槽一下红米手机,拍照真的垃圾,硬件没的说,3年了还正常
拍照水平,我拿出海信的电子墨水屏手机,拍出来都比它强,但是确实麻烦了点,算了吧

网友A:
改到屏幕背光里面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到屏幕背光里面更好

你的意思是说,竟是灯亮,屏幕背光变色?

确实不错的想法,应该可以的
但是效果上未必尽如人意,等别人试吧,我懒得折腾了

实测,高于30v,警示灯开始亮了

网友B:
不用OK线不行么,OK线太粗了,漆包线多股并联(平行),外壳应该不会鼓起来了。

最后一张多余的图,可能是你上传了两次,在编辑界面的图片上传对话框里删除多余的那张,保存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竟是灯亮,屏幕背光变色?

确实不错的想法,应该可以的

孔都开了加个LED灯罩显得高级些不刺眼还防尘

另外可以给我加点M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OK线不行么,OK线太粗了,漆包线多股并联(平行),外壳应该不会鼓起来了。

最后一张多余的图,可能是 ...

虽然有漆包线,但是懒得折腾了
led脚本身也够粗了,不影响,切点就切点吧

果然,图是多传了一张,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都开了加个LED灯罩显得高级些不刺眼还防尘

孔不是我开的,买来就是报废的吧,反正钻孔的机器,主板没事,外壳开孔了

原版的那个是白色半透明的,而且尺寸合适会好看点,手动弄外壳,我估计会丑,就算了
按工程量最小的来

网友:
有电路图还是靠谱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OK线不行么,OK线太粗了,漆包线多股并联(平行),外壳应该不会鼓起来了。

最后一张多余的图,可能是 ...

常驻编外版务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常驻编外版务哈哈

助人为乐助人为乐

网友:
开孔板用贴片LED,不如直插LED的效果好。除非你用透光材料修补。

网友D:
这是本身有电路补上的LED吗

网友:
加个红灯到屏幕背光里面,效果更好

网友:
作者辛苦了,点个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最近出问题了吧
最后一张图,不知道怎么冒出来的,也不知道怎么能删除,试着编辑了,不行

什么型号的红米?我以为我的拍照技术不行.现在感觉是手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孔都开了加个LED灯罩显得高级些不刺眼还防尘

非常感谢赠送巨款,可以用这种灯罩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最近出问题了吧
最后一张图,不知道怎么冒出来的,也不知道怎么能删除,试着编辑了,不行

红米手机拍照一直垃圾,除非广告表明了是son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本身有电路补上的LED吗

是的,福禄克这款万用表,12E+,15B+,17B+三款只有外壳不一样
电路板都是通用的17B+板子,少焊接一些原件上去,就是15B+了
12E+ 和15B+就是印刷的字不一样,其他都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