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卡拉pos机,拆了可惜,不拆没用,纠结。。。

楼主(2023-11-15):
如题,这个还是个大品牌的,免费办理的,可恶的是,明明可以用WIFI,他们却龟腚必须用内置流量卡,有年费的。又不是必需品,用wifi的话还能偶尔用几次,收费鬼才用。扔了吧,里面绑定有私人信息不放心,放着吧碍事占地方,那就准备拆了看看有没有可以利用的零件吧,主芯片一定要毁了的。实在是有点罪恶感,好好的机器,生产出来难道不要成本吗,不计算鸡的屁吗?不浪费资源吗?可是却不得不毁掉。罪过啊!

网友:
厂家故意弄的防拆触点,拆开后自毁程序。定位手表也是升级系统不用wifi,为了买流量挣钱。以前Hasbro孩之宝超可动人偶有很多螺丝,无损拆解修复,后来改成紧配合强力胶固定,不拆修不好松动,拆开后零件已经裂开。

网友:
会玩屏的拆个屏玩,不然就留下电池了

网友:
以前免费POS机不都是拆电池嘛

网友:
POS机都是防拆的,密钥在RAM里,靠电池保持,拆开就清了

网友A:
能用就不要拆了,拆开就废了,有防拆设计

网友:
想拆就拆啊

网友:
大人的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就不要拆了,拆开就废了,有防拆设计

能用是能用,可是明明有wifi,厂家却不让用,非要让用内置的流量卡,每年都收钱,鬼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用是能用,可是明明有wifi,厂家却不让用,非要让用内置的流量卡,每年都收钱,鬼才用 ...

用流量卡才好定位和找到谁使用的啊,使用wifi的话去哪找人呢

网友:
我们这里的刷卡机都是安卓的智能机,现在都放着,有哪位大神能刷个机,利用一下吗?屏都是5或6寸的,

网友:
别用了,是个坑

网友:
现在医院的刷脸设备,医保深度绑定,也只能用流量卡,wifi可以连,连上就不能用。

网友:
能用就不要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