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上电后自动执行销毁程序?

楼主(2023-11-15):
一个正常的板子 2246en主控开interSLC颗粒 128g 可以正常开卡正常使用板子如下

到目前为止一切正常,接下来在M430f2001这个控制器烧入了一个销毁程序,就开始了上电自动执行程序,原理图如下

之前其他盘也烧过类似程序,需要外接14p 4p对地短路来执行程序,现在是一上电就开始执行,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有大佬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测一下是否烧入的程序上电就拉低p15,也就是qe,ssd当然会执行快速擦除

楼主:
这个开卡设置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是否烧入的程序上电就拉低p15,也就是qe,ssd当然会执行快速擦除

一般是通过控制来执行,这个一上电就是自动开始执行,排查了各种原因也找不到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开卡设置有什么问题吗

看这个设置没啥问题,而且Quick Erase没勾选,但是我发现这些开卡工具,有的控件勾不勾没什么区别,能用又不好用,能否换个板子试试这个选项开和关,短接qe插孔上电是否会执行qe,先确定软件和板子没问题
然后测时序,看P15口在上电时是否一开始就低电平,看reset能否延迟一下,让ssd部分先工作,mcu稍后启动
我乱讲的哈

网友:
哇,没这样玩过

网友:
是自动清除数据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