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行车记录仪分解后留板和摄像头其他丢了。

楼主(2023-11-15):
行车记录仪分解后留板和摄像头其他丢了。

这个行车记录仪效果还行,也有wifi,但是一直找不到密码和适合的app。
本想弄了骑车的时候用,结果突然有一天就打不开了。。屏幕出现logo以后就黑屏,估计是彻底坏了。。。
所以这次直接拆解当料板了。
一直找不到下手的地方,后面无所谓了,反正也不打算修了用,就暴力拆了。。
结果发现突破口是相机头的位置可以将面板先卸下来,然后有螺丝
经查电池已经废了,这个上面粘的是wifi天线
这个板子也被动过手,不知道是那个行家
接口上还有焊油等
gps模块,不知道是为了定位啥的
x
先把电池拆下来,这个天线为何要这样绕在摄像头上
电池线焊接烂的一逼。。
整体照
拆开屏蔽罩
拆下来摄像头
摄像头上还有一个光学玻璃

网友:
又可做料板了

楼主:
对于我这种菜鸡来说没啥用。。哈哈。

网友A:
能传这么多图真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传这么多图真不容易。

哎,反反复复,中途困了还趴着睡了一会,然后笔记本内存到了,去拿回来装好开机再编辑。。

网友:
瑞芯微方案的记录仪少见,估计像凌阳icatch长期不用会丢失程序,联咏好点。

网友B:
行车记录仪还带GPS天线?有什么特殊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行车记录仪还带GPS天线?有什么特殊功能吗?

是不是利用GPS来计算速度和同步时钟的?

网友:
应该改过好多次电池了!

网友:
散热很重要,估计是热死的

网友:
这摄像头也很难再利用了吧

网友C:
彻底坏了只能拆了当料板了

网友D:
把镜头改到监控上面用试试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彻底坏了只能拆了当料板了

这类的产品也很鸡肋,我也没找到合适的支架,后面买了个胸夹式的记录仪,很适合骑行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镜头改到监控上面用试试好用不。

这个镜头很一般啊,可能还没有那种枪型的好,而且不会自动聚焦。

网友:
去掉镜头后面的滤镜是不是就可以红外线拍摄

网友E:
这东西一般都是因为过热cpu虚焊导致的,我的就是用着就突然没图像了,后来自己拆开热风枪加焊一遍cpu,奇迹出现了尽然又开机了,到现在一直用着呢,电池换了好几块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一般都是因为过热cpu虚焊导致的,我的就是用着就突然没图像了,后来自己拆开热风枪加焊一遍cpu,奇迹 ...

坑了,我已经丢弃了,,。。

网友:
不像是大牌子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