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KEYSIGHT(是德)DSOX1102A示波器拆解并更换主板电池

楼主(2023-11-15):
2019年上半年记不太清了,于JD买的这台入门级示波器已经升级到100M,前几天拿出来用语言变成英文,时间也变成出厂设置的时间,重新设置好用完关机后所有设置又回到从前,对示波器不懂难道与电脑一样有主板电池,拆开看看,也好奇里面是什么样那就拆吧........

拆之前以为有保修封条,直到拆完也没有看到有。

正面 ▼

背面▼

循环40年▼

外壳就四颗非自攻米字螺丝,上次家元兑换的22合一螺丝批派上用场

底部两颗▼

提手边两颗▼

外壳打开露出屏蔽罩,屏蔽罩打开才能看到线路板,
屏蔽罩上得螺丝就有点多了▼

屏蔽罩四周扫一圈

上部▼

下部▼

左部,预留有安装孔,大神可以升级▼

右部▼

屏蔽罩得螺丝也是米字的▼

论坛速度不行先发这么多
二楼继续发内部图,大家先别插楼

网友:
继续发内部图

屏蔽罩打开后

主板全貌▼

电源貌似有两个变压器▼

主角主板电池,大法的▼

主控还是认识的,其他就是它认识我▼

这是预留给大神折腾的▼

就拆到这吧,屏幕拆坏了就不好了,换电池是主要任务▼

把电池拆下来测电压只有0.5V,万用表搭上去电压一直在下降▼

找出2年前买给电脑与码表备用的电池换上▼

至此拆机换电池结束,
终于发完了

谢谢观看!

网友:
这大玩具成色真好,现在打开论坛是不是好卡??记得以前一点就开,现在要缓冲好久,但打开别的网站很快

网友A:
做工真不错,我有台普源的1052也是可以升级到100M

网友B:
循环40年 ------ 应该是循环40次吧?

网友C:
还好这个电池没电了不会丢失系统的标定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好这个电池没电了不会丢失系统的标定数据

设计者应该没有那么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循环40年 ------ 应该是循环40次吧?

应该是40年后循环到垃圾桶里去

网友:
新的,真漂亮啊

网友D:
终于拆了换电池啊

2025,索尼换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终于拆了换电池啊

2025,索尼换松下

没办法,不拆换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真不错,我有台普源的1052也是可以升级到100M

有个看波形的,对制作帮助很大

网友:
这大玩具真好!

网友:
这样的电池比较好换,直接替换就可以了

网友:
做工真不 错,论坛确实有点 卡

网友:
电池不是焊死的,不错。

网友:
2032应该也能装下

网友:
是德示波器,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