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光宝15V微型开关电源拆机(另求助改电压)

楼主(2023-11-15):
光宝的15V,2A小电源,第一次接看到这么小的,分享一下。

和车钥匙对比

正面该有的都不少

背面

求助,现在电压15V,我没找到TL431之类的调压。

现在想改到16V,应该怎么改?

网友:
那个A1三脚的应该就是TL431吧

网友:
顺着光耦看,A1大概率就是

网友:
A1就是,找上拉电阻,加大一点儿

网友:
电源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
电源的质量不错。

楼主:
A1是接了光耦,但都是接的1K电阻,另外有个八脚的是AP4310,接在A1的A脚上。

网友:
大品牌,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