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小黄鱼收了一个索尼cfm-d1收录机,想用来听收音机

楼主(2023-11-15):
小黄鱼50收了一个索尼收录机,目前情况是耳机有声音,外放没有声音,想找一下电路图,不知道哪位兄弟有啊,先拍外表,等周末动手拍里面,现在拆开了,应该是上家改了,圈里的板子是干嘛用的呢?很是奇怪,肯定不是索尼自己搞的,风格不对!按oldeage兄弟的电路图已经搞定,是耳机插孔出问题了,换了一个复活了,这个确实是单声道的,从原理图就能看出来,也确实是骚呢的机器,就是下边的小板不解,满满的手工小作坊水平。

网友:
我有一个旧的爱华的,也是没声音

网友:
这款确实有年头了,我发为是公开便携式的呢

网友A:
年头长了多数是喇叭的编织引线断了

网友:
“耳机有声音,外放没有声音”,检查一下喇叭的通断和耳机插座的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头长了多数是喇叭的编织引线断了

这个是两个喇叭啊,不会同时坏掉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两个喇叭啊,不会同时坏掉了吧

拆开看看测一下不就知道 了............两个喇叭,万一它是串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看测一下不就知道 了............两个喇叭,万一它是串联呢??????? ...

在单位找不到螺丝刀

网友:
记得当年好多山寨的索尼

网友C:
看样子像贴牌货,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两个喇叭啊,不会同时坏掉了吧

能不能先坏一个,过多一段时间后到你手之前再坏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像贴牌货,拆开看看

索尼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真品索尼,质量还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两个喇叭啊,不会同时坏掉了吧
外边标签上写的Double Speaker, 里面两个喇叭是并起来的单声道.....
白排线接到左边喇叭进来,  然后右喇叭是用红黑两条线跟喇叭并起来的
而且那个喇叭上的不是SONY 是6ONY

索尼 连立体声都没有?
查一下耳机不会也是单声道的吧....

网友:
听收音机不如用车机。

网友D:
如果是耳机有声,外放无声,应先检查喇叭、喇叭引线,耳机插孔的转换触点。你说的小板不是后加的,是收音机上面的原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耳机有声,外放无声,应先检查喇叭、喇叭引线,耳机插孔的转换触点。你说的小板不是后加的,是收音机 ...

小板子的风格绝对不是索尼的,还是热熔胶粘在上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