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LED线性恒流驱动的电效率是不是很低?

楼主(2023-11-15):
由于是线性的,如果36个灯珠全部串联算,每个按3V算, 36*3=108v  整流滤波出来,就是300V,   300-108V=192V  相当于192消耗在驱动芯片上,那么效率只有 108/300=0.36  ,效率只有36%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算?

网友A:
按你这么算的话手机充电器输出一般只有5V,要浪费掉215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这么算的话手机充电器输出一般只有5V,要浪费掉215V了

手机充电器不是线性,是开关电源,有变压器储能。

网友B:
是电压乘电流,算出功率差,不是纯电压的计算。
比如5串10W的LED灯,在接入220伏时电流是0.1A,理论上应该是22W,但实际只有10W,这时效率就是0.45,多出来的12w部分就会变成无功功率返回电网。

网友C:
测测实际电压,灯珠可能是6V的,36x6=216V,这样芯片只消耗84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压乘电流,算出功率差,不是纯电压的计算。
比如5串10W的LED灯,在接入220伏时电流是0.1A,理论上应该 ...

阻容恒流的是你这样算。

网友D:
线性的确实效率有点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测实际电压,灯珠可能是6V的,36x6=216V,这样芯片只消耗84V了。

是的,也有可能6V灯珠,这样效率就高一点了。

网友:
效率有点低

网友E:
效率应该用输出和输入的比值来衡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效率应该用输出和输入的比值来衡量啊。

直流串联电路,电流是一样的,功率=电流x电压,,电流一样的,,比值就看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性的确实效率有点低

效率低点,无所谓,,最多浪费点电,但浪费的电用来发热,就大大的有害了

网友F:
你确认这灯珠是3V的?这类灯具,设计的要求就是灯珠的电压基本接近供电电压,只余留差压作调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确认这灯珠是3V的?这类灯具,设计的要求就是灯珠的电压基本接近供电电压,只余留差压作调整用。 ...

我忘记量灯珠的电压了,,如果不是3V  那么灯珠串联后的总电压接近电源电压的话,,那确实效率就不低了

网友:
你数一数控制芯片的发热量,然后觉得你的想法有没有需要斧正的地方。芯片是开关状态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