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PCB指示灯设计教程-小白篇

楼主(2023-11-15):
小白篇,大佬给币就好,勿喷
工具:立创eda专业版

设计PCB时经常要放指示灯,正面放个LED亮度多少会有点刺眼,也不方便显示是用来指示什么内容的,那怎么办,给它加个均光层,再加个图标不就好了。
没错,就是这样

近距离看,手机拍容易过曝,实际肉眼效果跟这个差不多

上干货
原理很简单,背面反贴led,通过PCB把图案照到正面即可,实际操作起来还是稍微有点复杂的
第一步:找图案
led亮度有限,图案不宜过大,否则亮度不均匀,也就意味着图案不能过于复杂,最好是黑白线条,可以参考网站常用图标

第二步:图案处理
需要抠图的抠图,需要锐化的锐化,一般找的图片比较清晰的不需要这些操作,但是需要做下裁剪处理,左右方向或者上下方向要有一个方向图案贴边裁剪,不要上下左右全都留白

第三步:PCB贴图
放置-图片,调整容差、平滑等使显示效果最佳,最重要的是调整图片尺寸,此处是宽x高,需要注意图案处理时哪个方向贴片裁剪,调整尺寸时以贴片方向为准调整,另一个数字会自动等比调整。看不明白的话就点反向选框,宽高数值可能会发生变化,哪个数字变化小改哪个

此处例子调整高度值,先正向贴图,高度设置为5mm,确认后再修改图层为阻焊层
再次加载-图片,选择同一张图,选择反向,同样调整高度和上次相同值,此处为5mm

然后把两次放置的图案重合摆放(重合后可组合处理,方便移动)

第四步:背面放置LED

LED放置后设置整面铺铜的话默认边距的话会导致led下方铺铜,所以需要再添加一块禁止区域,禁止此处铺铜,重建铺铜;同样的位置,调整到阻焊层再添加一块填充

实际上这样操作后还会有影响,led下方三角号丝印同样会遮光,选中元件,右键-编辑封装-仅选中元件,然后删除led底部丝印,保存

3d效果图查看效果

PS:一篇文章编辑了一上午,传图失败、不显示、刷新重新贴图、发表失败,太累了

网友:
好方法,很实用。

网友:
能不能调小LED电流减小亮度的同时减少耗电

网友:
哈哈,很好的方案啊

网友A:
PCB板是透光的?
LED在同一块板的背面? 还是另外一块PCB板上?

网友B:
问题是反贴不太好贴,看看你焊的如何

网友C:
嗯,这个创意还是不错的。我没理解错的话,灯只能手工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板是透光的?
LED在同一块板的背面? 还是另外一块PCB板上?

PCB中间基板是玻纤板,透光的,同一块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反贴不太好贴,看看你焊的如何

多加点锡,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这个创意还是不错的。我没理解错的话,灯只能手工焊吧

普通0603做不了SMT,想整SMT可以试试3528,我记得那玩意有专门针对键盘的反贴设计

网友D:
不错不错,建议室内的led指示灯电流设计1ma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E:
确实亮眼,增加电阻可不可以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可以在PCB上打沉孔(盲孔)嘛?可以的话,反贴LED会不会很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建议室内的led指示灯电流设计1ma左右就可以了。

是的,实际上对于翠绿之类的1ma已经有点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亮眼,增加电阻可不可以

可以选择适当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可以在PCB上打沉孔(盲孔)嘛?可以的话,反贴LED会不会很顺? ...

可以,但是白嫖pcb好像都不做盲孔吧,就算花钱做也划不来,自己手动打太费劲

网友F:
这个对材质有一定要求,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
反贴发光管,创新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对材质有一定要求,看起来很不错。

铝基板不行,其他没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