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AP好,还是电力适配器好?

楼主(2023-11-15):
2个电力AP可以组网么?

还是必须电力适配器+电力AP才可以组网?
各位是怎么用电力猫和电力AP的

网友A:
单独两电力ap是不能组网的吧

网友B:
不是组网,你可以理解为加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两电力ap是不能组网的吧

2个电力ap不能联网么?
电力适配器不是阉割版电力ap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组网,你可以理解为加网线

没有电力适配器,只有2个同型号电力AP,这两个电力AP之间可以建立网络连接么?

网友:
感觉电力的还是没有网线稳定,当然没铺到网线也是没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电力适配器,只有2个同型号电力AP,这两个电力AP之间可以建立网络连接么? ...

利用电力线做网络延伸,就是网线的作用,一个转化信号发射端,另一个是接收输出端

网友:
不是一定要带AP,自带AP的电力猫太贵了,你在接收端用网线连接无线路由也一样

网友:
一直用电力线适配器,感觉还可以

网友C:
电力适配器相当于网线成对使用,电力AP相当于电力适配器加ap合体,这样就简单了。两个电力AP不好用,除非从路由器出来用电力适配器进电线,两个电力AP才好用。当然两个电力AP可以换模式除外

网友:
电力猫都淘汰了吧,换隐形光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力适配器相当于网线成对使用,电力AP相当于电力适配器加ap合体,这样就简单了。两个电力AP不好用,除非从 ...

电力AP把无线关掉,是否就是普通的电力适配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力AP把无线关掉,是否就是普通的电力适配器?

还不太一样,电力猫带了AP,故障率比不带的要高一些

网友:
不行,不用考虑这个东西了,还是考虑MESH吧。除非你环境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