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儿子遥控挖机被我玩烧了

楼主(2023-11-15):
接电池没注意正负极到了,随后冒烟,拆开发现有颗芯片烧了,貌似板子也鼓泡了。现在除了电机部分没反应,其他好像都行,哪位大神帮忙看下烧了的芯片是什么型号,想修一修!谢谢了。

网友A:
烧的一般都是电源管理芯片,
要单独买,不太好买,
可以尝试去淘块一样的电源板。
整块换,不修。

网友:
有没有可能跟U4芯片一样的

网友:
有一种可能,板子比芯片还好找还便宜

网友:
图片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的一般都是电源管理芯片,
要单独买,不太好买,
可以尝试去淘块一样的电源板。

MOS管 控制速度的

网友:
直接换板吧,看着像通用方案的,应该不贵

网友:
这做工真是没谁了,乱七八糟。。。。

网友:
这类产品只能换新,买板子不容易,损坏的元件更难配。

网友B:
这个居然没有放反接保护

网友:
如果只是电源坏也可以用其它的电源板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的一般都是电源管理芯片,
要单独买,不太好买,
可以尝试去淘块一样的电源板。

就这一块板子,网上搜了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居然没有放反接保护

离谱的是,我只是接上电池都没开机就闻到烧焦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离谱的是,我只是接上电池都没开机就闻到烧焦味了。

正常喽,MOS体二极管正好与你的操作配套了

网友:
还不如找找有没类似的控制板。

网友:
板子没有防反接, 烧了正常

网友:
这就难弄了,因为闲鱼买不到拆机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