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问一下两个锂电池组并联充电输出可以吗

楼主(2023-11-15):
48v锂电池组,并联充放电能不能行呢

网友:
电压要一致,不然高电压的那组对低电压的放电

网友:
有各自保护板的话并联充电放电问题不大

网友:
电压相同完全沒有问题

网友:
上面说的对,要电压一样才行。更换老电池,有空间,可以新老并联,

网友:
电池种类要一样,比如三元,铁锂,然后电压要一致

网友:
容量基本一致就可以!

网友:
只要有充放电管理电路,是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
电压一样应该可以并联使用

网友:
两块电池内阻最好差不多, 要不伤电池

网友:
2组电池各有充放电保护就行。

网友(2024-03-03):
每组的保护板做好限流,充电电流不能太大,否则两组之间有电压差,高的那组给低的那组放电,瞬间电流很大对电池有损伤

网友:
一直想把柜子里的一堆旧手机电池拼凑拼凑并联在一起给卫生间的小感应灯和小风扇用,昨天终于开始动手,先把每块电池的保护板都拆了,然后逐个用DIY那种18650的小台子充放电一遍测下内阻和容量,发现容量从500mAh到1500mAh都有,内阻从50m欧到90m欧不一,最气人的是用4线内阻仪重测一遍内阻完全是另一组数据,搞得我都不知道怎么搭配组合了,废物利用有时候也真是不易......

网友:
充电宝里面不就是锂电池并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