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力猫可以当普通AP使用么?

楼主(2023-11-15):
不使用电力通信功能的话,
无线电力猫的功能是不是相当于普通的无线AP

网友:
它是电力载波发送信息,只要你的设备也能连接同1范围的电力线(就是该猫所在的那根相线),且波特率,载频,解调方式都一样的设备可以试试

网友:
我一直以为电力猫就是用无线AP中继的。想不到原来还真的有用电线的

网友A:
我十多年之前买一对网件的电力猫 80M的   就是插在电源插座里用的   网线插电力猫上,要2个一起用的  改天拆解了看看

网友:
有些当不了,卖了买ap呗

网友:
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B:
电力猫是配对使用的,一端做AP,另一端接入网络就行了,但实际使用会受电网影响,我在使用时发现洗衣机在运行时网络就会有波动,但相比无线中继稳定多了,而且延时也低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十多年之前买一对网件的电力猫 80M的   就是插在电源插座里用的   网线插电力猫上,要2个一起用的  改天 ...

我也有一对在吃灰

网友:
很多都是不行,没这个功能的。

网友:
看固件是否支持了

网友:
电力猫是配对使用的,一端做AP,另一端接入网络就行了,但实际使用会受电网影响

网友:
以前买过好几对洋垃圾的.觉得很神奇.后面实际使用,不稳定.就废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力猫是配对使用的,一端做AP,另一端接入网络就行了,但实际使用会受电网影响,我在使用时发现洗衣机在运 ...

跨空开防雷模块啥的是不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跨空开防雷模块啥的是不是不行

跨空开据说速度会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