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无线桥接或中继转发数率高的路由器,谢谢

楼主(2023-11-15):
20年买的路由器无线中继转发只有网速的一半,求推荐无线桥接或中继转发数率高的路由器,谢谢!

网友:
求推荐无线桥接或中继转发数率高的路由器

网友A:
你要求多少网速,总得给个参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求多少网速,总得给个参数吧

移动300M的,无线桥接后只有70M,想换个路由器无线桥接

楼主:
移动300M的,无线桥接后只有70M,想换个路由器无线桥接

网友:
楼上说的对,起码得知道参数才好说啊

网友:
用有线无线电力猫更可靠

网友:
K2P a1或a2  刷成老毛子   用5G桥接  可以妥妥跑上300M 以上

网友B:
无线桥接本来就这样,尽量网线延长过去接个无线ap模式,又快又好。

网友:
有线mesh呗,或者上面说的K2P也行,A1黄口,刷老毛子确实不错

网友:
路由器中继的话距离远了也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桥接本来就这样,尽量网线延长过去接个无线ap模式,又快又好。

英雄所见略同...

==============

网友:
中继本身就会一半的,除非你用三频或有线做其他的方案。

网友:
用组网方案

网友:
5G无线中继试试,,,2.4G干扰和速率约束着。。

家用玩专业模式
我是用K2P刷老毛子,,5G,100信道玩中继,,无干扰。。如果要300M以上可能要再加个有线转5G,,普通设备无法接入100信道,,只碰过一个联机的本本可以搜索到100信道信号

网友:
5G无线中继试试,,,2.4G干扰和速率约束着。。

我是用K2P刷老毛子,,5G,100信道玩中继,,无干扰。。如果要300M以上可能要再加个有线转5G,,普通设备无法接入100信道,,只碰过一个联机的本本可以搜索到100信道信号

网友:
2.4G避开常用信道试试看

网友:
k2便宜点,以前还买过魔改的腾达W3000R(二手的五、六十),在农村用启动快信号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