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简单拆一个SATA转USB的转接器

楼主(2023-11-15):
华硕现在网站够慢的,上传图片老费劲了,仿佛回到了拨号时代
家里的这个转接器好久没拿出来使用了,这次接上发现电脑不识别了,于是拆开看看

sata转USB3.0的

电路板A面

主控芯片是IS621,支持SATAII,最高传输速度300MB,其实已经很快了。

电路板B面,主要是晶振和电源管理部分

一颗AMS1117提供3.3V,应该是给芯片供电用的,FR9886提供硬盘用电,最大电流2.5A

USB所有线都焊满,这面是传统2.0用的四根线,其余五根在背面焊接

总的来说做工还算可以,不过没看出来哪儿坏了,知道也没有办法自己修理,拆开看看就扔了

网友:
这类产品很容易换的  还是老老实实插电脑接口靠谱

网友:
总的来说做工还算可以,不过没看出来哪儿坏了,知道也没有办法自己修理,拆开看看就扔了

网友A:
有个外观差不多的也坏了,也是一段时间没用自己就坏了

网友B:
易驱线,我也买过一条,结果长期闲置。固态拍可以用,机械盘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易驱线,我也买过一条,结果长期闲置。固态拍可以用,机械盘不能用。

供电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外观差不多的也坏了,也是一段时间没用自己就坏了

说不定,或许,可能就是有定时程序,那些人坏的很

网友:
看来这种驱动线不易长时间闲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易驱线,我也买过一条,结果长期闲置。固态拍可以用,机械盘不能用。

有个DC口,是不是没用DC辅助供电?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摔过晶振挂了

网友:
主机上够用了把

网友:
以为是新东西,没想到是易驱线啊

网友:
AMS1117 1.2,应该是输出1.2V,而不是3.3V吧?

网友:
12VDC供电是3.5寸盘用的,,一般2.5寸的不用接供电,,这种有些盘会由于供电不足,造成不识别,,坏的几率应比较少,,因为很少使用

网友:
用过usb2.0的没有电源插口

网友:
转接稳定性还是差了点。

网友:
论坛打开有点卡,发帖不 易

网友:
一般还得很少坏的,都是电源r容量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DC口,是不是没用DC辅助供电?

肯定是插着电源使用啊。同一个电源使用另一个硬盘盒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