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形角磨机问题。

楼主(2023-11-15):
看到现在的微型角磨机大都是直接用电机带磨片,为什么不做成齿轮加力的传动模式呢?扭力更大也可以把头做得更小。

网友A:
应该是角磨机追求速度吧,所以没有减速齿轮直接电机驱动省事。

网友B:
本来这玩意就是以速度见长的,你非得来个降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角磨机追求速度吧,所以没有减速齿轮直接电机驱动省事。 ...

普通的角磨机也是通过齿轮传动加力的,速度也不慢啊。

网友:
你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这玩意就是以速度见长的,你非得来个降速

降速也降不了多少啊,像普通角磨机一样,速度快,力还大。

楼主:
本来有打算自己做个出来玩玩,但是没时间和精力啊

网友C:
直流小角磨机我有一个12v的,仿的博世小钢侠,这种直驱转速1万转,如果改成楼主这种,电机转速还得提高狠多

网友:
磨削的关键指标是线速度,磨片变小了,也就不像大尺寸的圆锯之类还需要减速

网友:
有齿轮噪声就起来了!

网友:
角磨机我都调速(降速)使用,所以支持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降速也降不了多少啊,像普通角磨机一样,速度快,力还大。

普通角磨机都是几百瓦上千瓦,就是不降速,扭力也足够一般使用。

微型角磨机才几十上百瓦,靠的是高速来磨削,减速后,磨削速度降低了,也提高不了多大扭力,结构还复杂了,提高了不少成本,毕竟微型角磨机不是靠扭力取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小角磨机我有一个12v的,仿的博世小钢侠,这种直驱转速1万转,如果改成楼主这种,电机转速还得提高狠多 ...

你这个小钢侠力大不大?切角铁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小钢侠力大不大?切角铁怎么样?

切过1.5mm的钢板,很轻松,切10mm钢筋也没问题的。就是我的电池一般,续航短。

网友:
线速度适合问题。

网友:
变速扭力大了,小磨片直径小线速度小,为了有大的线速度,只能牺牲扭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