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闲着没事又研究起单片机的点阵时钟了

楼主(2023-11-16):
之前做过个3216的点阵时钟,使用DS3231时间已经挺准的了,年误差基本上在一分钟以内,但还是想研究GPS 校时,但GPS模块必须放窗外才有信号,没办法又在网上看到模拟GPS信号的,又开始研究ESP8266模拟GPS信号,没事的时候就研究,网上找资料,做实验,嘿总算能实现了,之后就开始画板打板了,之前弄过一个1.9mm点阵模块的板也顺带一起打了,带校时的采用的是3.0mm的点阵模块,1.9mm的也想加上,无耐空间有限实在放不进去,就不加了。
看看板子3D图的样子

等了几天终于到了,晚上拿到快递就准备开始焊接了,先看看板子,一大一小

焊接比较费时,焊功有限,外加上这次买的焊锡好像不是很好,焊出来的效果不是很好,还好最后基本都是隐藏在里边看不见

经过努力终于焊完了,焊完安装点阵模块时发现由于点阵模块引脚被我剪短了,导致点阵模块不能按到底被晶振顶住了,没办法就更换了一个贴片的晶振,完美了。

装上模块的效果

一切准备就绪就上电开机

小的不能对时,只能手动调整,大的上电后等一会就能对时成功。
加上一层透明黑的亚克力面板,看起来显示更柔和不刺眼

网友A:
成品挺好看的,点阵如果能更细腻一点就。。。

网友B:
数字有点长,短点是不是更好看???

网友C:
能不能开贴详细说说模拟GPS~

网友D:
模拟GPS对时的原理是否是网络授时转GPS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品挺好看的,点阵如果能更细腻一点就。。。

这个好像没办法了,这种点阵好像就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有点长,短点是不是更好看???

这个根据屏幕大小来的,也可以弄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开贴详细说说模拟GPS~

模拟GPS网上搜一下能搜到一些资料,也不是很懂,都是现学,论坛里之前又坛友发过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GPS对时的原理是否是网络授时转GPS信号

对,基本就是这个原来,通过NTP网络校时服务器获取时间,将时间转成GPS信号格式输出

网友E:
看着不赖!能同屏显示更多就完美了!

网友F:
再研究一下电波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不赖!能同屏显示更多就完美了!

屏幕大小有限,同屏显示太多可能不太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研究一下电波校时

也想过用电波的,但那个模块带个天线有点,和这个不太好匹配,就没研究那个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也想过用电波的,但那个模块带个天线有点,和这个不太好匹配,就没研究那个 ...

电波要看地方了,像偶这室内基本不用想,室外还要看天

ntp、或蓝牙、就好了。

网友H:
都用上8266了,还要模拟gps干吗呢?直接串口读取wifi时间不行吗?

网友:
做得挺好的,学习,谢谢

网友:
WIFI 授时也一样,和电脑时间同步就行了 ,WIFI 授时也一样,和电脑时间同步就行了 ,WIFI 授时也一样,和电脑时间同步就行了 ,实在不行电波授时,不用去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波要看地方了,像偶这室内基本不用想,室外还要看天

ntp、或蓝牙、就好了。 ...

这个还没仔细研究,一直以为电波在屋里能收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都用上8266了,还要模拟gps干吗呢?直接串口读取wifi时间不行吗?

没办法自身能力有限,程序都是参考着整,自己整不了啊